索尼收音头,组合机上的,加电无反应,请老师指点如何开机?!

楼主(2017-03-21):
怎么开机?

网友:
请上个图片,型号什么的看看啊

楼主:
图片传不上来,是不是太大

网友:
组合机上的收音头,一般都预留开关控制接口。楼主拆机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印着power标记的接点,加个开关就可以了。软件控制除外

楼主:
la1851n好像是软件控制的,该怎么办啊,难不成废了

网友:
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