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讨教:原用电器是1.5V四节五号电池供电,现改为14500铁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7-03-21):
问,现铁锂电池用的是倍量的铁锂,标称3.2V每节,目前用两节加两节无压占位筒,请问是否可以?实测14500目前电压3.35V,充满后3.7V,请大家发表建议

网友A:
直接用,我用在数码相机里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我用在数码相机里很好。

哦,谢谢你的回复,我用的地方好在电流要求的不是很大,怕烧,所以上来求教一下

网友:
电流大小是负载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你的回复,我用的地方好在电流要求的不是很大,怕烧,所以上来求教一下

220伏市电,可用微波炉、电磁灶、手机充电、还可点几瓦的LED灯,有的电流也不大啊!
你原来用电池,并不是稳压的,要求并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你的回复,我用的地方好在电流要求的不是很大,怕烧,所以上来求教一下

电流大小与供电单位没有关系,与受电用户有关系

网友B:
我的欧姆龙血压计就用两节5号铁锂电池,两节占位桶。没事。

网友:
没问题,直接用

网友:
用电超过电池的额定功率才有影响吧,电池会发烫,然后,....

网友:
20%的电压波动,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磷酸鉄锂,直接用,充满3.65  实际会回落到3.3左右 放心用

网友C:
请问什么是“占位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是“占位筒”?

就是假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欧姆龙血压计就用两节5号铁锂电池,两节占位桶。没事。

好用,真的很好,电池感觉轻了不少,电量还足

网友C:
谢谢!就是只占位置没有电压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就是只占位置没有电压的东东。

完全正确,里面空空的,只起连接作用

网友:
完全可以的,新充好的铁锂电压比较高,放置几个小时就到3.4了,这样可能更安全。我的电动牙刷额定1.5V,我都直接用铁锂上,几个月了都没事。

网友:
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

网友:
只是3..2改3.7的话,问题不大,如果3节四节用的话,差太多会烧电器

网友D:
没有问题的,曾经这样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问题的,曾经这样使用过。

谢谢你的回答,已经实际使用了,经过比对,电压不超过额定的20%即可使用,留给大家做参考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已经实际使用了,经过比对,电压不超过额定的20%即可使用,留给大家做参考吧

可以用,不带表就是好用,我也用过,但这种方式比较适合用电多,换电池频繁的地方,现在正常一节好的碱性电池容量至少能达到2000MAH,就是3WH左右,4节有12W时,而一般5号铁锂我当时买的容量才600MAH,现在估计靠谱的也就八九百吧,就算1000MAH,容量不过3WH,两节加两节占位桶誻6WH,远不如普通电池的容量,不过用的很频繁的地方,不推荐这种充电电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不带表就是好用,我也用过,但这种方式比较适合用电多,换电池频繁的地方,现在正常一节好的碱性 ...

是的,说得很有道理!好象功率要小一些,小功率的用这个还是可以的,待机时间是够用的

网友F:
正常使用,容量一般,我都用万用表里面,貌似没发现漏液,5号碱性容易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使用,容量一般,我都用万用表里面,貌似没发现漏液,5号碱性容易漏液。

锂电是不会漏的

网友G:
配合一节占位电池用效果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合一节占位电池用效果不错啊。

用的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