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更换机油后冬天起步踩离合发动机轰轰响的问题

楼主(2017-03-21):
    本人于2016年9月底做的汽车保养,更换机油机滤。到了冬天(本人北方冬天最低气温-10度左右)发现一个问题:早上启动车怠速热车30秒左右,起步踩离合时发动机轰轰响,(挂一档和二挡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机油粘稠度高导致离合器分离不彻底导致的,请各位高手指点!机油是在熟人处更换的品牌是SK,中文名:吉克。熟人告诉我SK机油和北京现代汽车专用机油是同一厂家生产的。请教各位老师这个品牌机油咋样?

网友:
30秒发动机还是冷的,什么车都是一样的

我的车是奔驰M274发动机, 冷启动1000转,冬天30秒降到650转,夏天10秒到650转

在油温表上来之前,声音和振动都很大,一般要3分钟油温才会上到正常值

网友:
机油和离合器有关?你说的是摩托车?

网友:
与机油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网友:
M274奔驰的,别马的N20XXXXX.........这类近些年的增压+直喷和双喷射的机子,冷机启动的噪音是相当大的,比我的老掉牙308的自吸1.6大不止一倍,我加窗户根儿下面有个大姐的320,冬天早上打火着车都听得一清二楚(前提是大冬天的关着窗户),就是那个德行!!

SK的机油没问题,跟GS在韩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品牌。她们的高端机油也有PAO的,虽然也写明了可以给ABB用,但是。。。。。。。。。。。。。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A:
机油跟离合没有关系的 你说的响声应该是发动机转速提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油跟离合没有关系的 你说的响声应该是发动机转速提高了吧

今天踩离合轰轰响的时候看了一眼转速表,转速确实高大约1300左右,应该是转速高的原因。

网友:
保养换机油是换发动机机油,与离合器毫无关系。松离合器轰轰响是离合器与变速器没结合,发动机空转造成的,与机油是稠还是稀,没有丝毫关系

网友:
冷车都一样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