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终于用上3.5硬盘了

楼主(2017-03-21):
台式机硬盘要比笔记本的便宜,所以想在笔记本上用3.5硬盘,找了个废笔记本盘电路板,然后把一根SATA线剪断一头露出数据线和地线,将数据线地线挨个焊接在废笔记本盘电路板上对应的SATA口,焊好后把记本盘电路板插到笔记本上,先找一12V5V电源给硬盘供电,开机,笔记本认出硬盘,但电源与笔记本不同步。又找了个KID1205,输入16-40V,输出12V5V,把笔记本适配器输出线割开在接一条线连接KID1205,笔记本硬盘电路板5V接一光耦,在用光耦去控制KID1205的开关(KID1205正极端接P型场效应管)先用别的19V实验成功,然后接笔记本的19V,奇怪了,笔记本不开机,指示灯亮下就灭,即使不接硬盘也不行,没弄明白什么原因,可能是KID1205有干扰吧,再找一小电脑电源,把光藕连接在绿线和地线上,通电测试电脑电源受笔记本开机控制,然后连接硬盘,顺利装上系统。

网友:
楼主把笔记本改装成台式机了

楼主:
壳很破的本,屏坏了,外接显示器当台式机用。

楼主:
台式机拆了,不再用了,笔记本能接3.5硬盘,以后测试硬盘方便,用SATA转usb速度太慢了。

网友:
电源供电不会出问题吧,换个小固态吧,速度快

网友:
你这有点吊啊,,,搞个小主机吧 百来块还又多个sata 接口

网友:
这种改法  有些吊      会玩

网友:
其实只要接口定义的针脚对应上都可用,只是笔记本用3.5的硬盘,少了便携性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高啊。。。

网友:
很厉害啊,就是折腾玩

网友:
这么大个硬盘,碍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壳很破的本,屏坏了,外接显示器当台式机用。

这种办法不错,废品利用

网友:
很不方便   电路的可靠性有待提高

网友:
这样也行呀

网友:
我的是台式机.现在装了个监控的2T硬盘。

网友A:
这样改,速度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速度快么?

没觉得快,但换硬盘方便了很多。

网友:
笔记本的是5400,台机的7200应该有区别吧

楼主:
感觉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B:
楼主,这个好啊,费笔记本,多余的台机硬盘,我都有,。台机内存条可以焊接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好啊,费笔记本,多余的台机硬盘,我都有,。台机内存条可以焊接上去吗

内存工程太大了,我还是用的笔记本内存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上图让我们学习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上图让我们学习一下吧

有空了拍个照片

楼主:
其实也没啥,就是找个SATA线,剪断一头,然后依次焊到废弃笔记本电路板的串口上

网友:
这也太折腾了

网友:
发个图来瞧瞧这新鲜玩意

楼主:
重新做个,首先找个废弃PCI口的卡,我找的硬盘还原卡,锯下金手指

楼主:
明天找个软些的SATA线在焊上

网友D:
本身就是通用的,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身就是通用的,没什么

本来就通用,只不过3.5硬盘装不进笔记本里去。

网友:
厉害,那笔记本就只能当台式机用了吧

网友:
现在笔记本硬盘也便宜啊,这么折腾……

网友:
  我认为还不如换一个固态硬盘,其速度是机械硬盘难以达到的,同时使用寿命也比机械式硬盘长得多。

网友E:
很好奇机身里能放得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机身里能放得下吗

屏坏的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当台式机用,是测试硬盘方便,换硬盘方便,3.5寸硬盘价格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坏的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当台式机用,是测试硬盘方便,换硬盘方便,3.5寸硬盘价格也便宜

哦哦,是我没有看仔细,还以为把台式机硬盘装进笔记本机身里呢

网友:
这个个人觉得很鸡肋。。。

网友:
硬盘用电的也比笔记本的硬盘大呀

网友:
这么改有点不划算了,不如直接买个小主机或者小硬盘,耗电量高了还不便携了

网友(2017-04-27):
其实线序什么都一样的,就是把电源和数据线合一了而已

网友:
USB转3.0速度就满了,当然你要机器支持USB3.0

网友:
隽带不方便,还是搞个移动硬盘

网友:
笔记本为了便于携带  你这干上3.5的盘  感觉浪费了笔记本呀

网友(2017-08-10):
上图看看效果——

网友:
3.5和2.5的区别就是多了个供电线,笔记本如果不经常移动,这样做,当然是好的

网友:
台式机硬盘怎么搞不方便

网友:
乖乖,笔记本不便携了

网友:
失去了笔记本的便携性

网友:
改一体机的话是个好办法,笔记本的硬盘实在不经用

网友(2017-09-09):
认认真真找好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壳很破的本,屏坏了,外接显示器当台式机用。

这种办法不错,废品利 恢复放啊

网友:
变废为宝,虽然折腾也快乐。

网友:
笔记本当台式机用了

网友:
朋友高手。会折腾,佩服。

网友:
没必要这么折腾吧。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上个固态好

网友(2017-12-10):
就是自己造个3.5“硬盘盒”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想法,,,顶顶

电脑省电,但经常需要测试检测硬盘,这样会很方便,如果用USB口会很慢。

网友:
很厉害,这样的办法也能想出来。。顶

网友:
用3.0接口的易驱线速度也不错的,现在我就是用旧本子插固态,然后外接硬盘当下载机共享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