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机电磁吸盘整流柜子求助

楼主(2017-03-21):
前些天厂里挖机上面电磁吸盘说吸力不足,让去看看,去了打开柜子量了下电压没问题,输入380的,量可控硅输出没有,就想到可能是触发板没触发,就按板子一按瞬间就有输出了,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脉冲变压器哪里有一个点虚焊,补焊后正常了。刚接触这个整流柜有很多不明白的问题,特请教下大家,高能管电阻有三个,是不是当断开吸盘电源是消耗吸盘里面的剩磁?还有高能压敏什么作用呢?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板子只有一个两根线的开关控制,断开开关的时候是消磁三秒,输出没有接触器,它是怎么输入反向电压的?是不是靠中间的那个整流管?我不用触发板能不能用PLC实现可控硅的导通呢?小弟对这方面不太了解,资料又少,最后一个问题,我怎么测量这个可控硅的好坏呢?能不能画个图呢?这图纸只有板子图,其他什么电气图肯本没有,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分享下吗?谢谢大家 电磁吸盘原图(1).jpg P70317-154054(1).jpg

楼主:
一楼占位置以后补充

网友A:
我用过变频器的刹车功能也有那个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变频器的刹车功能也有那个大电阻

变频器是制动电阻,这个应该是消磁的

楼主(2017-04-20):
最新消息,现在柜子短路,消磁电阻烧了一根,好像保护压敏电阻也不行了,问下大家能不能不用消磁电阻,或者本来有两根消磁电阻,现在能不能搞一根?还有高能压敏能不能短接

楼主:
不好意思刷屏了,网络太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