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用自己的扬声器官方参数模拟了个箱体,请老师和同学指教。

楼主(2017-03-21):
听多了残缺不整失真的音乐,也受不了那种沉闷或者是轰脑或者扑扑的低音.....所以决意做一个音箱。

以下是用官方给的扬声器参数模拟的箱体,之前条件限制只是测了下近场的频响,还是和官方的一样的,这厂家给的参数应该靠谱。

因为本人并不熟练和精通此道,所以是按照粗浅的教程模拟了一番。 这种体积的书架箱,我想必真的要做个书架塞它进去,所以体积可以更小而达到一样效果的话非常热衷于做得更小。

请老师和同学帮模拟和批改下这个参数、

上图     扬声器官方参数    照抄同学帮填写的生成的

请多多指教。  最后一张可以点击看大图....

网友A:
把导管非线性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导管非线性勾上

勾上之后是这样的。好像损耗很大....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勾上之后是这样的。好像损耗很大....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目前水平勾选非线性能模拟到的最好结果了.........而且还得有一根这么粗又长的管子....可是那么大很容易被蟑螂和老鼠跑进去的,那不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目前水平勾选非线性能模拟到的最好结果了.........而且还得有一根这么粗又长的管子....可是那么大 ...

把倒管直径缩小点,6mm左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倒管直径缩小点,6mm左右试试 !

缩小之后节省了不少管子而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可行,多谢........  如果可以缩小箱子的体积和导管都是非常有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缩小之后节省了不少管子而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可行,多谢........  如果可以缩小箱子的体积和导管都是非 ...

5%的填充似乎小点了!
你的低音喇叭最大冲程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的填充似乎小点了!
你的低音喇叭最大冲程是多大?

填充越多,损耗越大啊......感觉要填充5%就是贴张纸在里面差不多。   最大冲程不明.....

气隙高度[mm] 6
音圈直径[mm] 32
音圈高度[mm] 1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填充越多,损耗越大啊......感觉要填充5%就是贴张纸在里面差不多。   最大冲程不明.....

气隙高度[ ...

音圈最大冲程 mm 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圈最大冲程 mm p-p?

Air gap height [mm] 6
Voice coil diameter [mm] 32
Voice coil height [mm] 14

我贴的是翻译结果  这个是原文  具体不知

Nominel power (IEC 268-5) : 40 W
Short Term Max. Power (IEC 268-5): 350 W
Long Term Max. Power (IEC 268-5) : 150 W
Music Power (DIN 45500) : 120 W

XMAX貌似是正负4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Air gap height [mm] 6
Voice coil diameter [mm] 32
Voice coil height [mm] 14

不好意思,mm p-p是单位,这个Xma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mm p-p是单位,这个Xmax?

出自此处  点击查看大图
另外,那个你帮我交叉运算算出的SD和官方给的不同啊......
如果猜测无误,你说的数值是上面那个17-5=12MM  ,同理,我的大概就是14-6=8MM......   而且这个XMAX是正负4,其绝对值相加,也是8MM

另外,为什么这张图标的灵敏度和之前那个貌似又有不同,好奇怪啊。

楼主:
事实证明貌似那参数稍微改那么点对模拟出的箱体貌似没有产生影响啊。

Qa不知道填什么好,至于填充的百分比,我感觉随便塞点吸音棉都可能占很多地方啊。但是值一大损耗就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填充越多,损耗越大啊......感觉要填充5%就是贴张纸在里面差不多。   最大冲程不明.....

气隙高度[ ...

线性位移 =(线面高度 - 夹板厚度)/ 2

网友:
Qa是吸收损耗,填多少与阻尼材料填充率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位移 =(线面高度 - 夹板厚度)/ 2

意思是?..... 就是XMAX吗?   难道我的填4??  它的有12......我的才是4... ........  这个XMAX和模拟箱体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填充的QA无法确定数值啊,按照合理的填法,到底值一般会是多少?那个填充百分比是不是指填充的吸音棉在常态下所占的体积?

网友B:
我给模拟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 就是XMAX吗?   难道我的填4??  它的有12......我的才是4... ........  这个XMAX和 ...

Xmax指单向,双向是pp
Xmax与模拟无关,没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 填充的QA无法确定数值啊,按照合理的填法,到底值一般会是多少?那个填充百分比是不是指填充的吸音棉在常态下所占的体积 ...

Qb:总损耗
QL:泄露损耗
Qa:吸收损耗
Qp:导管损耗

正常情况Qp损耗极小,所以一般不理。如果阻尼材料添加很少,Qa也极小,那么QL就是主导地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填充的QA无法确定数值啊,按照合理的填法,到底值一般会是多少?那个填充百分比是不是指填充的吸音棉在常态下所占的体积 ...

是体积所占百分比
Qa填多少看你阻尼材料填充率,一般来说做倒相箱模拟不设填充率,即填充率0%,Qa填30,阻尼材料由最终细调来确定。
因为即使在仿真很强大的今天损耗也是无法模拟的,无法准确预测,只能靠实测,模拟时是很难估计准的

如果你非要输入填充率,你只能很不准确的大概确定填多少
较少填充,对应Qa为15~30
如50%,对应Qa为7
如果100%,对应Qa为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体积所占百分比
Qa填多少看你阻尼材料填充率,一般来说做倒相箱模拟不设填充率,即填充率0%,Qa填30, ...

因为我当初看过相似范例,所以开始Qa是填30的,填充率的话,看老师制作的教程,我感觉要覆盖箱体内壁那么大的部分,可能会产生至少10~15%的填充体积(一个箱子比一罐19L的桶装水大一点,里面的吸音棉展开叠在一起感觉会和一瓶2L的可乐差不多甚至多一点...推算办法比较土..),所以才当初才填入了..... 倒相管没有买。因为模拟出的管子规格都太奇异了............

我的期待是低频能在损耗之后调谐到45~50HZ就比较满意了,这个喇叭的素质不敢奢望老师那样达到38HZ的水平........当然,如果在可以接受的失真的情况下,谁都期待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模拟了一下!

先多谢同学了,但是您这个模拟的参数在模拟导管非线性的时候-3DB的损耗太大呀,拉到了55HZ左右了,不太符合期待啊.....

铁杵可以磨成针,我的是木棒,大概只能磨成牙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多谢同学了,但是您这个模拟的参数在模拟导管非线性的时候-3DB的损耗太大呀,拉到了55HZ左右了,不太 ...

损耗大? 你的QL还是15呢,正常应该设为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损耗大? 你的QL还是15呢,正常应该设为7

确实好大........   这软件没有人性化的默认值的吗....通常软件的默认值其实都是很接近实际使用的......

因为我看老师2.2制作那篇不知道如何可以调出齐双峰(我调出等高就不行了,等大难,类似老师的高频锋比低频锋稍微大点更加难,据说肥厚点的低频锋会导致低频变得有点轰鸣),但是在低频处可以略翘起,让那个三角的箭头在没有模拟非线性的时候和上面持平,然后模拟非线性的时候可以只下降3D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多谢同学了,但是您这个模拟的参数在模拟导管非线性的时候-3DB的损耗太大呀,拉到了55HZ左右了,不太 ...

你模拟的-3db在多少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模拟的-3db在多少hz?

看4楼的那个比较苛刻的条件,大概加上非线性就能落在50HZ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4楼的那个比较苛刻的条件,大概加上非线性就能落在50HZ了....................

Qa100,倒向管那么长?

网友:
太专业,学习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Qa100,倒向管那么长?

在可以接受 的情况下追求更加深的下潜是每一个做音箱的DIYer所追求的呀..............

理想的大概是这样的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可以接受 的情况下追求更加深的下潜是每一个做音箱的DIYer所追求的呀..............

理想 ...

这不是你的喇叭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可以接受 的情况下追求更加深的下潜是每一个做音箱的DIYer所追求的呀..............

理想 ...

你那个理想的情况我是不喜欢的,低频倒相上翘的我都觉得不好,除非你是超小喇叭特缺低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你的喇叭吧?

很明显,这是盗链猫老师做箱子的时候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理想的情况我是不喜欢的,低频倒相上翘的我都觉得不好,除非你是超小喇叭特缺低频。

在点了非线性之后那点上翘刚刚被吃掉拉平了.........也就是说,突出的部分消失在损耗中,变成了平直的状态.........

来,同学,也帮我模拟一个,我想点了非线性模拟后-3DB在50HZ以下.......... 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思路了       这是我现在用的TS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点了非线性之后那点上翘刚刚被吃掉拉平了.........也就是说,突出的部分消失在损耗中,变成了平直的 ...

加长倒相管,一般情况下你喇叭决定了,调谐频率定了,就没啥好整的了。其实到后面你会发现,对于这种口径不算小的两分频关键真不是这个,能把中频和分配做好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长倒相管,一般情况下你喇叭决定了,调谐频率定了,就没啥好整的了。其实到后面你会发现,对于这种口径 ...

喇叭的调谐频率不是42.6HZ吗?  调整的事情要有了箱子再说啊.......  如果现在就可以模拟分频什么的没那么多事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喇叭的调谐频率不是42.6HZ吗?  调整的事情要有了箱子再说啊.......  如果现在就可以模拟分频什么的没那 ...

是多少看个人喜好,按我的喜好我会先尝试加长导管,让调谐频率到35左右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多少看个人喜好,按我的喜好我会先尝试加长导管,让调谐频率到35左右看看再说。

加长导管之后低频的转折变得缓慢下降,可能会导致无力感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长导管之后低频的转折变得缓慢下降,可能会导致无力感吧......

我个人喜好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喜好如此。

我之前的想法和你一样,也是感觉很随意,但是我观察了一些贵的音箱的说明书上面的频响图案,和我们死命加导管长度的图形并不同........我甚至有过那种加长无止境,箱子不够长干脆用PVC水管用转弯的方式折叠在里面的想法都有...............            然,现在我发现你做障板的方便之处了......就一块木板几乎鸟都不用想.......还省板材和切割费,连胶水都省不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的想法和你一样,也是感觉很随意,但是我观察了一些贵的音箱的说明书上面的频响图案,和我们死命加 ...

音箱说明书上的图案你得试试才知道是否合适你。我这个做法也是试过所谓的说明书上的图案后才改的。至于障板,比这个倒相箱复杂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箱说明书上的图案你得试试才知道是否合适你。我这个做法也是试过所谓的说明书上的图案后才改的。至于障 ...

大哥,我手头能上能进行实验的就只有纸箱.....发出的声音就是低频噗噗伴随着拍纸皮的声音........... 说了半天,其实你的障板都没有见你有做过模拟实验.的帖子,难度高就要长期开始策划,免得到时候根本设计不来。到单元发霉了都还没有箱子诞生,然后钱是花出去了,买了单元像垃圾那样堆在那毫无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手头能上能进行实验的就只有纸箱.....发出的声音就是低频噗噗伴随着拍纸皮的声音...........  ...

纸箱你咋弄都差不多那样。至于模拟嘛你现在这个可搞不定,我是用leap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箱你咋弄都差不多那样。至于模拟嘛你现在这个可搞不定,我是用leap模拟。

你是说你软件搞不定还是说要达到我说的那种形态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你软件搞不定还是说要达到我说的那种形态搞不定?

你那个软件搞不定。

楼主:
那软件有什么问题吗?你没看到差不多都是中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软件有什么问题吗?你没看到差不多都是中文吗?

我是说模拟障板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模拟障板搞不定。

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长导管之后低频的转折变得缓慢下降,可能会导致无力感吧......

有没有力看100~200Hz能量
高瞬态箱子下限应该是缓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力看100~200Hz能量
高瞬态箱子下限应该是缓降的

是合成的那条线在和导管调谐点之后的缓降吗?

到底如何调整模拟才是优秀的参数呢?      有没有需要注意图形的范例,比如哪种是失败的,哪种是优秀的对比....需要注意的细节点.......

点音箱阻尼,软件给我设计一个40升的箱体,点表格优化,大概15升左右的方案。前者难以接受,后者下潜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力看100~200Hz能量
高瞬态箱子下限应该是缓降的

老师帮看下这个是最新的模拟.......

网友:
楼主你都行家了,这个我真一窍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帮看下这个是最新的模拟.......

看着还行,这喇叭下限控制在45-50Hz之间是合理的,比较中性的。当然你要是喜欢柔和的低频,下限还可以降低些。
另外4π空间曲线是可以大致仿真障板跌落的,只要把所有墙壁反射取消并设置箱体尺寸和单元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行,这喇叭下限控制在45-50Hz之间是合理的,比较中性的。当然你要是喜欢柔和的低频,下限还可以 ...

其实我也想把下限做低一点,只是要加大箱体,而且收益很小,这个喇叭我估计就这样的素质。不变体积下限更低的调谐的话,非线性损耗后的-3DB会上升到50HZ以上。感觉得好像不偿失的样子。个人理念是追求更真实的还原效果...........不想得到那种所谓的宽松的低音,紧致的低音等等,我都搞不懂什么是宽松紧致(又不是穿衣服),只知道衡量失真与否,可以接受一般人类无法察觉的失真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想把下限做低一点,只是要加大箱体,而且收益很小,这个喇叭我估计就这样的素质。不变体积下限更 ...

做不做低看你怎么定位这套音箱。如果以欣赏比较优美音乐和古典,下限做低些可以,但是也经常听现代流行音乐的话就不太好,现代音乐要求保证低频能量无损失前提下扩展下限,盲目为了下限会使100Hz附近降低,这段不足影响非常大,包括人声厚度都会受牵连
如果以现代音乐为主,低频甚至要适当隆起,当然下限也会上升,可是这样的音箱卖相确实好,适合绝大多数人,中低档商品箱基本都这样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不做低看你怎么定位这套音箱。如果以欣赏比较优美音乐和古典,下限做低些可以,但是也经常听现代流行音 ...

确实如此,2.1的系统的流行充分说明了后者、观察过一些小尺寸的音箱的曲线也是这样的。 个人听的音乐是比较杂乱的。比如喜欢些王菲的歌,也挺些欧美的,恩雅之类,因为看台湾布袋戏多.里面也很多古典乐器的音乐配乐 (布袋戏是个人比较小众的嗜好)。所以设计成这样监听一点的风格,也许更包罗万象,可以满足各种需求吧。       其实在制作的前夕总是很混乱,也许知道这样的混乱还没有买单元,又早知道你老婆的音箱,也许以我的角度来说,有7成的机率会直接COPY你老婆的方案,您的话,单元贵又难得,是没有办法的了........

楼主:
突然发现,PVC管没有这种内径的卖...........

网友:
专业的东西路过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