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制的充磁机修好了自己的表

楼主(2017-03-22):
破烂中捡了一块YX-360TRN表,回来刷洗一番进行修理。发现电阻档烧了个电阻。换上后一切功能正常,但是50uA档打不满,怀疑失磁了。想起坛里有自制充磁机的,于是仿照制作了一个进行充磁。经过几次充磁。万用表准确度好了。50uA档能打满了。其他档位也准确了。

网友A:
捡得一块铁芯,正好可以做充磁器。
原来很新的,放久了都生锈了。

铁芯两侧可绕漆包线,前端可充外磁,圆孔可充内磁。

网友:
学习了,这样也行

网友:
充慈可以理解成工厂做磁铁的方法吗?

网友:
快成为高级教官了!

网友:
没有充磁机的制作过程吗?

网友:
开盖看看里面的样子

网友:
这个不错,手里也有2块表头失磁了,一直想试试充磁

网友:
外观一般,但是实用,不错。

网友:
每天用消磁机,第一次见到做充磁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得一块铁芯,正好可以做充磁器。
原来很新的,放久了都生锈了。

把锈迹清理干净,是个很好的充磁铁芯。

楼主:
就是的,但是充磁电流要比工厂的小的多,工厂的严格按照磁回滞曲线,要充到多大磁场强度要求严格。而自己制作的只能充进一点点,而且剩磁量不能准确把握。

网友:
科普篇!赞一个!

网友:
貌似要高斯计矫正?

网友:
俺的充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得一块铁芯,正好可以做充磁器。
原来很新的,放久了都生锈了。

这个铁芯太好了!

楼主:
连接充磁线圈的线不益太长,要尽量短粗。电容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充磁线圈的线不益太长,要尽量短粗。电容要大。

已经充磁成功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75762-1-1.html

网友:
唉,群里动手能力强的高手不在少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个两孔插排和一个三孔插排各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串接了灯泡的插座,维修后的电器试机用的,防止待试电器因存在短路故障而烧毁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串接了灯泡的插座,维修后的电器试机用的,防止待试电器因存在短路故障而烧毁元器件!!!

一机多用,;妙,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