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6N7P推挽

楼主(2017-03-22):
先上部分有关6N7P的资料,供初学者参考。资料来源都是本坛朋友所发,首先表示感谢。

两年前曾经尝试做这个电路,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15332-1-1.html这个帖子,鉴于当时所选底盘太小、输出牛用线间变压器代用、高压供电直接市电整流存在安全隐患等原因,只能算是台唱响机,后来该机拆除改成了6N7P单端,但为这次的尝试打下了基础。

下面把这次制作的部分图片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从四十多只管子里选了四只1972年生产的管子

底盘用的是一个拆机的仪器框架,裁切的厚度两毫米左右的铝板包覆,缺了一个角,异形也算是个特色,主要元器件安装在上盖上,因为非对称性,元器件的位置安排很是费了一番脑筋。

安装、焊接过程从略,看图吧。

顶视图

整机功耗(中小音量)

电路图

该机比较难以搞到的元器件是倒相推动变压器,也是做6N7P推挽电路的瓶颈,这台机器是用JF12晶体管温度放大器上的合金耦合牛代用的,变比1:1,三个绕组直流电阻均为460欧左右,合金铁芯有气隙可过直流,有感兴趣的朋友我可以在下面再详细介绍。

完成已经接近两个周了,经过一个多周的煲机老化,整机工作稳定,听感上也不错,小音量下音乐细节上不如6N1、6N7P并管单端那么清晰,较大音量还是很有优势的。最大输出功率没有测量,考虑所选元器件参数与资料相差无几,实际工作点电压等数值也在合理范围,输出功率指标符合资料所列应该没有多大的疑问。至于整机的频响就更没有测量,看所用那便宜的套牛就知道好不到哪里去,只是比唱响机略高一点而已。

网友A(2018-01-14):
引用 楼主:
你这一对线间变压器代替倒相推动牛是不行的,暂且不说没有气隙不能过直流,变比也不合适,6N7P的倒相牛一 ...

看了你不少利用JF12变压器的帖子,没有一个给出具体初级次级电感量的,经给些电阻了之类没用的数据,线径小自然电阻大。人们关心的是截面积、匝数、变比、阻抗等,有用的信息!这些数据才能反映它根本东西。能否把你的变压器穿绕十圈,测出电感量,再把原初次级绕组也测一下电感量。公布上来,大家自会推算!

网友(2017-03-22):
学习下,最近对偏门管子很感兴趣

网友B:
很好,享受的就是过程。不知为何给你加不了分。

网友:
好,下功夫了。

网友C:
这管子手头也有不少,不知道能不能做单端机,推挽对我来说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管子手头也有不少,不知道能不能做单端机,推挽对我来说太难了。

6N7P做单端声音也很好,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08568-1-1.html这是我以前改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享受的就是过程。不知为何给你加不了分。

已经加上分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6N7P做单端声音也很好,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08568-1-1.html这是我以前改的,供参考。

非常感谢,有空也弄个6N7P单端试试。

网友:
一直也想做6n7p推挽机,只是输入牛是难题。

网友:
牛难弄,羡慕啊

网友D:
彗星师傅真爱玩6N7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彗星师傅真爱玩6N7P

哈哈,这不是因为手里这管子数量多嘛,而且这管子的声音也可以。
老友最近可好?没有110的日子真是无趣啊,只好折腾机器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不是因为手里这管子数量多嘛,而且这管子的声音也可以。
老友最近可好?没有110的日子真是无趣 ...

哈哈哈哈,看不到110,上论坛的兴趣降低了一半,说话的频率低了百分之九十。
我始终打算做个小胆机,没活的时候手头紧,有活了时间又紧,反正就是没做,不过我喜欢6P1多过6N7P

网友E:
做的漂亮。既然手里有好多6N7P,建议试试并管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漂亮。既然手里有好多6N7P,建议试试并管推挽。

做并管推挽的话,输出牛阻抗不合适可以换,但是那个推挽倒相的小牛恐怕扛不住啊,栅流太大没准就挂了。

网友:
不错,经典电路。

网友:
试电笔居然跟我的一样

网友:
这个图差不多的。

网友:
看电子管看惯了,第一眼还以为是什么特型电子管呢。工艺挺好。

网友:
哈哈哈,好啊。
有序幕,有过程,有结尾,有电路图,细心的做了,认真发帖,海版给个精华,实至名归。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并管推挽的话,输出牛阻抗不合适可以换,但是那个推挽倒相的小牛恐怕扛不住啊,栅流太大没准就挂了。

你现在这个栅流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这个栅流有多大?

不好意,这个栅流我还真没实际测试。资料上标注的很清楚,我想应该是可靠的数据。

网友F:
那个合金变压器能不能过直流?

网友:
反馈和正确偏置是高保真线性放大的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合金变压器能不能过直流?

那个合金牛原来是用于JF12晶体管放大器上的,耦合推动用,是可以过直流的。

网友:
6J1,学习了。谢谢。
白茫茫一片,水天一色。

网友(2017-07-02):
引用 楼主:
那个合金牛原来是用于JF12晶体管放大器上的,耦合推动用,是可以过直流的。

机器很好
想仿造
就是没有那个推动牛牛
不知咋办了

网友:
用别的方法倒相去掉那个输入变压器不好吗?为什么不这么用呢。

楼主:
6N7P这管子乙类推挽的时候有栅流,而且比较大,别的方法如果能解决了栅流问题也可,不过那样电路就复杂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6N7P这管子乙类推挽的时候有栅流,而且比较大,别的方法如果能解决了栅流问题也可,不过那样电路就复杂了。

先用这个代替推动牛不知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用这个代替推动牛不知可否?

你这一对线间变压器代替倒相推动牛是不行的,暂且不说没有气隙不能过直流,变比也不合适,6N7P的倒相牛一二次变比一般选择1:1或者1:0.8 。
测量一下,如果一次侧有对称的绕组,而且阻抗比合适,代替推挽输出牛倒是有可能,只是一次侧恐怕电感量太低,低频下不去。
这牛阻抗合适的话,还可以做SRPP电路的输出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一对线间变压器代替倒相推动牛是不行的,暂且不说没有气隙不能过直流,变比也不合适,6N7P的倒相牛一 ...

谢谢回答~~~~~~~~~~~~我再找找看

网友(2018-01-14):
用阴极跟隨器扼流圈输出。只是如此一来,不加搞6p1推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不少利用JF12变压器的帖子,没有一个给出具体初级次级电感量的,经给些电阻了之类没用的数据,线径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0629-1-1.html这个帖子里对耦合牛有多少详细一点的介绍,可能你没看到。

这小牛再穿绕10匝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话说即使能穿绕上10匝,测量出来这10匝的电感量,就能推算出来6000匝的电感量?这可不是推算变比啊。手边只有一块数字万用表,测量绕组直流电阻450欧姆左右变比为1:1这种耦合牛的初级电感量超过表的量程20H,后来去朋友那里测量了一下,在100赫兹的时候,初级电感量在50H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0629-1-1.html这个帖子里对耦合牛有多少详细一点的介 ...

我这里有电桥,请你寄给我一只,或者我直接买你一只。我把数据全部测出来,发给你!这样可以吗?你要把线头标记好,防止我给弄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电桥,请你寄给我一只,或者我直接买你一只。我把数据全部测出来,发给你!这样可以吗?你要把线 ...

这小牛在本坛交换区经常有出的,价格大约30元左右一只。
我并非找不到仪器测量这些小牛的详细参数,而是感觉没必要,自己感觉好听就可以了。即使测量出来,也不想就这么公开的发上来,你想想一对正规的倒相推动牛是什么价格?如果有详细的数据证明这小牛适合做音响用,JS还不得炒上天去?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小牛在本坛交换区经常有出的,价格大约30元左右一只。
我并非找不到仪器测量这些小牛的详细参数,而是 ...

这是我自己做的另类的6N7推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小牛在本坛交换区经常有出的,价格大约30元左右一只。
我并非找不到仪器测量这些小牛的详细参数,而是 ...

原来如此!
我也做了不少东西,如果感觉不便公开,我就不发。

网友:
推动牛参数应该是2:1+1,因为有栅流,要降压变压器。我看过一个早期电路图,用进口型号6J5一只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自己做的另类的6N7推挽

紧凑、漂亮。
是用晶体管(IC)做的倒相推动吧?可否上图纸欣赏一下?

网友:
我的n多管子n年前折迁全扔了!

网友:
你们的老管子都哪来的

网友:
很久没练手了,羡慕

网友I(2019-05-24):
想请问一下我有一对1比六的牛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请问一下我有一对1比六的牛可以用吗

不知道您这对1:6的牛是什么样子的,具体参数又如何,所以不敢妄言。
您可以测量一下初级电感量、绕组直流电阻和漏感、初次级电容这几个基本参数,只知道变比是没什么用处的,即使是电牛,只知道变比也是只能计算出来二次电压,还需要知道二次能带多大的电流才可以知道这电牛能装什么机器。

网友:
就是电子放大器上拆的小牛,没碰到1:1的,看了楼主的帖子买的电子放大器拆小牛准备当推动倒相牛没想到是1:6的

网友J:
轻轻地问一声,你做的鸡鸡功率有多少W?俺做了一台牛入牛出的,功率才几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轻轻地问一声,你做的鸡鸡功率有多少W?俺做了一台牛入牛出的,功率才几W的...

输出功率没有实测,请看一楼的结束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功率没有实测,请看一楼的结束语。

哦....好的....谢谢!

网友G(2022-01-26):
找到下边的RB-9: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到下边的RB-9:

恭喜,如果能查到这牛的详细资料那就更好了。查不到的话,测量一下各绕组电感量、直流电阻、极间电容等基本参数,知道了“牛脾气”才能用好了,只看27厂和阻抗变比恐怕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