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个旧电机看不懂接线图

楼主(2017-03-22):
   各位大侠长老好,如题,小弟淘个旧电机,220v 50W 沪龍电机,直流并(他)激电动机,上面的那个图,糊涂了,还是三根线,,请教如何接线啊。
插不上图。。

网友A:
励磁绕组加励磁电压,主绕组接220V直流  一般励磁绕组电阻大,主绕组电阻小,3接头应该有一个是主绕组和励磁绕组的中间点,另外两个是主绕组和励磁绕组的另一个点,调节励磁电压的大小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励磁绕组加励磁电压,主绕组接220V直流  一般励磁绕组电阻大,主绕组电阻小,3接头应该有一个是主绕组和励 ...

    谢谢,两根红线一根蓝线,今晚回去测下电阻。

楼主:
找到了,,原来是这样接线,这样原理    这个网页介绍的很清楚。。。http://www.bwdianji.com/zhi-liu-dian-ji/zhi-liu-dian-ji.html

楼主:
   家里电脑可以上传,单位电脑(浏览器)可能做了什么限制了。
   昨晚拆开了里面碳刷接线断了一根,好在是碳刷上的线断了,接好恢复,再想办法测试一下,万用表测了下有电阻。不是短路和断路。剩下就是交流220V变直流220V……

电机图片

电机图片

楼主:
   如题,碳刷线断了,弹簧断了,好在从根部断了,,焊锡接好,旁边的也是焊接的。
   95%酒精擦干净,装好。

碳刷线断了

碳刷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