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NSX-K910D音响 卡座及CD播放故障求帮助

楼主(2017-03-22):
昨天朋友送我一极品爱华NSX-K910DHE,机器只有轻微使用痕迹,外观如新,我高兴试机时发现,收音机正常 AUX正常, 但卡座放带搅带,CD不出声音。
经拆机发现,卡座一个白色轮子的皮带化了断掉了 。
发现CD进入到里面本身不转。是不是里面也有皮带出了问题?还电机出了故障,我不敢拆了,我是个外行,求教高手

网友:
淘汰产品,橡胶老化,现在很难配到,上马云家看看

楼主:
这里真好,感谢两位高人指点

楼主:
另外请教,汪洋中的船 大师 是不是清洁好了后,就会转了

网友:
第一张图里的皮带是收带的,没有这带,自然是绞带了。

楼主:
感谢回复,想知道光盘那个里面有没有皮带,是不是因为皮带也没有了才不转

楼主:
今天用皮套代替皮带,TAPE2 卡带已经正常运转  TAPE1因为拆装费劲,没有继续弄
但光碟部分 因为不知道那CD托架升起后不转为什么?不知道里面是不是也是有皮带还是没有皮带?因为看不到内部。象咨询专家们 是不是不转与光头脏有关,今天清洁了一次光头上面但还么有成果。另外光头也不前后运动,就在一个位置不走。期待大师指点

网友:
擦拭物镜  微调激光功率 该机 后背拍个图图图  看看哪里生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用皮套代替皮带,TAPE2 卡带已经正常运转  TAPE1因为拆装费劲,没有继续弄
但光碟部分 因为不知道那C ...

1.把光头盘到最外能不能回去?
2.光头架上升是否到位?。
http://www.bjjdwx.com/page-18310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光头盘到最外能不能回去?
2.光头架上升是否到位?。
http://www.bjjdwx.com/page-183102.html

感谢这么详实的回答,谢谢
问题1,光头不能来回动 手拨动也就是拨到那就到哪,原位不走
2光盘架上升到位

网友:
那下边还有一个皮带,应该是老化了,加载不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么详实的回答,谢谢
问题1,光头不能来回动 手拨动也就是拨到那就到哪,原位不走
2光盘架上升到 ...

清洁光头排线接口重新插入试试。

楼主:
含泪感谢  汪洋中的船  想知道如果换光头 2光盘架会不会就转了  光头就能自动移动了?

网友:
早期的光盘机由于机芯不同,检测机制不同,存在先检测盘片再进行光盘旋转读取(比如LD和JVC三碟VCD机)机型,这类机器在光头老化后载入碟片就不会旋转。建议先清理光头后再试一试。

楼主:
感谢 澍雨情林9118  tiandacheng  等网友指点。
光头已经多次用无水酒精清洁 毫无作用,就差没有调光头上那个电位器钮了  我感觉光头要完蛋的可能很大,光头型号 KSS-213B  淘宝上看这光头价格差距太大了  十几元到二百元   跳跃太大,。如果十几元到几十元就能解决,感觉那太幸福了,我正想尝试一下

网友(2017-05-01):
卖吗多少钱

网友:
卖的话请回复我

网友:
手机号18342148800

楼主:
皮带已经被我都换了,现在已经基本都正常了,CD 出声出图,TAPE  1.2 出声    ,  唯独tape 1  磁头自转不太灵,有时会卡带  这个就不敢弄了 。
因为这个是朋友的机器 因为看我喜欢送给我的 ,我不能把它再卖出去,这样会有伤友谊的价值的。所以不能出卖这机器。对不住坛友了。

网友B:
绞带基本上就是压带轮老化转动圆周不规则造成带子缠绕不规整而绞带,换压带轮基本可以解救问题,CD部分不读碟不建议用酒精擦拭光头(损膜),吹风机吹吹还不行的话只好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绞带基本上就是压带轮老化转动圆周不规则造成带子缠绕不规整而绞带,换压带轮基本可以解救问题,CD部分不读 ...

感谢指点,是我描述不准确,不是压带轮问题
现在是tape1也能走带 但有时磁带到头,  磁头反转不到位,就是升降将不到底 造成磁带不能出仓。  硬打也打不开,只能拆机去取,好像是机械故障,不知道问题症结在哪,不敢弄了,tape2正常 。

网友(2017-06-01):
成色真的很不错的,一般都是皮带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