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响贴木皮需要的工具和步骤

楼主(2017-03-22):
请教下音响贴木皮需要的工具和步骤是什么,刚刚买的复合板的箱体,打算贴皮,不知如何下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先打腻子,砂平,砂光,熬骨胶,粘木皮。

网友:
木皮胶
滚筒刷
工具刀
直尺
拼缝纸(可用美纹纸替代)
调温电熨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腻子,砂平,砂光,熬骨胶,粘木皮。

谢谢!我想请教下,我买的是免烫的胶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请教下,我买的是免烫的胶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烫了?

其实什么胶都可以,用白乳胶也粘过;木皮相对较硬,用胶最好干的快一点,或者涂胶后半干时再贴上去,防止翘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什么胶都可以,用白乳胶也粘过;木皮相对较硬,用胶最好干的快一点,或者涂胶后半干时再贴上去,防止 ...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老电子管木壳机也需要这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电子管木壳机也需要这技术!

买过实木的板子由于湿度差异在北方过个冬天就裂了。

网友:
首先你需要原子灰将木板坑洼不平的地方填平,然后用特细的砂纸打磨光滑,把带胶的木皮贴上就行了,一定要小心,很简单的。祝你成功

网友:
关键在于打砂纸和贴木皮细心

网友(2017-07-17):
有图说明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