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做好这个频率计,DIY了两个版本的恒温晶振。

楼主(2017-03-22):
频率计的其他部分,就是来自本版坛友翻译的那个韩国人的8位LED显示的频率计。

那个帖子里有全部的资料,我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一个频率准确与否,是由它的基准频率决定的,基准频率准确度越高,测出的结果就越准确,这个玩基准的坛友,应该都有体会。

具体到这个频率计,基准频率用的是24mhz,也就是89C51的工作时钟。原始设计的是一个普通的24mhz的有源晶振。

普通晶振的准确度不高,尤其是受温度变化影响较大,这个大家都知道。

最牛的频率基准是铯原子钟,这个太贵玩不起,GPS驯服钟的稳定度也高,一是带标准频率输出的GPS模块价格也不菲,二是使用起来不方便,需要实时接收GPS信号,来同步。

能选择的唯有恒温晶振,问题是找遍淘宝也没有24mhz的恒温晶振出售,所以决定自己动手DIY一个。可是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百度上也只是只言片语,没有一个可以借鉴的方案,为这个我也在本版发过帖子需求帮助,也许是大家对这个频率基准不太感兴趣,所以关注的人很少。

只好自己动手来试验,第一个,振荡器用的是标准的电容三点式晶振电路加场效应管缓冲输出,恒温部分用的是LM393比较器,10K空调管温感温头,电脑主板上拆的场效应管控制加热电阻通断,来维持恒温。

做好以后发现,用电子五十四所的成品10mhz的恒温晶振做测试。效果不是太理想,工作一下午显示频漂50多HZ,而且频率显示随着加热电路的启动,缓慢上升,加热停止后又缓慢下降,如此反复,频率变化10多HZ

虽说一下午频漂50hz左右,已经比较高的精度了,但是我觉得应该还能比这更好,尤其是频率随加热的启停漂移,我始终觉得不满意。

放这一个多星期,没有好的办法,观察手头的两个成品的恒温晶振(我还以一个13mhz的外国佬生产的),都是初始时启动加热电流比较大,温度平衡后电流逐步下降到一个稳定值,不是周期性波动的,我恍然大悟,成品恒温晶振绝对不是用的比较器来控制加热电阻的通断来恒温的,应该是温度平衡后,维持一个比较小的电流,来补偿散失的热量。

前后构思,又一个方案出炉,振荡器用74HC14来担当,加热电路用三极管来实现,三极管代替电阻来做加热,热敏电阻检测三极管温度来反馈控温,不搞通断式。反复试验修改后,最终做了出来。

试验一下午,相频漂10多HZ,我很满意。

原理很简单,V3是一个中功率三极管,如果不考虑热敏电阻的变化,它是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恒流源,加上热敏电阻,他就是一个电流随温度上升而减小的控制器。
一开始我想当然,直接把偏置加在这个三极管上,却发现,不工作,思来想去,才发现理论与实践是有差距的,三极管不可能是理想的三极管,放大倍数不可能无限大, 于是在前面加了V1.V2两级缓冲,工作正常了,

这两天气温下降了,每次冷机开机时,发现加热电流超过1A了,考虑到冬季气温低时电流可能会更大,于是加上了V4做限流,使冷机启动时电流最大不超过600mA。先是想控制V3基极,结果和想得总是有差距,试验发现电流不降反升,一直升到2A多稳压电源保护,换了N多三极管,试验了N种办法,最好发现控制V2基极,可以实现目标。

唉敲了这么多字,也不知有没有人喜欢看。

补充内容 (2017-3-22 17:54):
遗漏了最关键的一张结构图,在11楼补上。

补充内容 (2017-3-22 18:17):
6AJ8坛友翻译的频率计的原帖子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1539-1-1.html

补充内容 (2017-3-22 18:19):
另外:74HC14做晶体振荡器,要在晶体两端并1兆欧的电阻,才能容易起振。

补充内容 (2017-3-23 14:28):
今天又给他校准了一下,等频率完全不漂了之后,又调了一下可变电容,终于几个小时频率都不再变化了。

网友:
赞一个。话说,弄恒温槽需要单片机实现PID算法,这样温度才能恒定。

网友:
FT-180里面也有个恒温电路

网友A:
最后的电路呢?

网友B:
不知道能否修改电路,选择带金属散热的三极管,和晶振金属外壳焊接,热敏电阻一端也焊上C极,HC14改用贴片,然后又把三极管C极散热压上,这样传热快,同时可降低工作电流,以上个人简单的想法。

网友C:
成品山寨频率计的恒温电路是用个三极管发热,同晶振和热敏电阻一起安装在一片铝或者铜片上,三者互相并不紧密贴合而是有点距离。

网友D:
除了溫控, 熱源熱容體積大一點不好嗎
90度到100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晶振加锁相环能都提高稳定度。

锁相环也需要频率基准的,关键就是这个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电路呢?

最后的电路在倒数第二张图片,铅笔手绘的就是最后的电路。

楼主:
最后还有一张最关键的结构图,没传上,这里补上

恒温大约45-50度。

三极管做加热,后面加有铝散热片,感温头通过铜接线鼻子,固定在加热三极管上,保证加热三极管温度能被感温头立即感知。提高控温反应速度。

铝散热片下面压着晶振,74HC14等,对这些元件同时加热。

两张图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端倪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否修改电路,选择带金属散热的三极管,和晶振金属外壳焊接,热敏电阻一端也焊上C极,HC14改用贴片 ...

最重要的实物结构图,传图片时遗漏了,在11楼,和你说的基本差不多。

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并不是升温越快越好,整个结构,要有一定的热惯性才好。也就是升温和降温慢一些,对频率稳定有好处。

成品的恒温晶振,升温是很慢的,大约需要五至十分钟,才能达到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山寨频率计的恒温电路是用个三极管发热,同晶振和热敏电阻一起安装在一片铝或者铜片上,三者互相并不紧 ...

最关键的实物结构,传图片时搞漏了。补充在11楼。

第二次DIY的和你说的结构,基本是一致的,是用三极管做加热源的,不是用电阻,电阻只是限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溫控, 熱源熱容體積大一點不好嗎
90度到100度如何

这个不行,第一且不说,电子元件能否长时间在此温度下正常工作。
          其二,晶体有个温度拐点,在此温度时,频率最稳定,一般晶体的温度拐点在40-60度。

所以恒温晶振一般恒温选择在45-60度之间。

网友:
没有24m去小马那里找个12m恒温倍频也行啊,自己折腾恒温太麻烦,效果也不见得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