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冷车启动问题

楼主(2017-03-22):
现在天冷,大家启动以后都热几分钟再走嘛?

网友:
不用,启动10秒后可起步,抵挡慢慢行驶,温度正常就可以跑快了

网友:
十来秒吧,不放车库的话半分钟左右。然后低速行驶一段时间。

网友:
不用热车的,不过钥匙刚开启的时候要记得等油泵上油了再发动车子

网友:
等转速表稳定了就挂挡走人,估计10秒

网友:
启动后走就行;

网友:
我的车转速表刚启动时1200,我都等到1000转以下再走

网友:
有时间就热一会 没时间打着了就走

网友:
不用过多考虑,我一般都是启动完了,系好安全带,放稳了手机,老婆坐稳后起步,再启动之前只等电脑自检结束就启动发动机,只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