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AWG等于多少平方毫米?

楼主(2017-03-22):
6AWG的单心多股电缆,等于多少平方毫米?查了一下,有的说大约13平方,有的说16平方?6AWG到底等于多少平?

6AWG的硅胶镀锡铜线,换算成平方好像是16吧???那要是普通的6AWG铜线就等于13平方吗???

用6AWG的铜线做ZX7-200直流电焊机的把线行不行?望坛友给个正确答案,谢谢

网友A:
来自度娘,看表中的应该是13,这个硅胶镀锡没什么关联吧,拿芯片行业来讲,外面就是个封装,看看13平的最大电流和电焊机的最大电流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
硅胶线虽然软,但是也有弱点,就是外皮硅胶很脆弱容易破裂,做焊把线外皮要抗磨才行,还是买电焊机焊把专用电缆吧,200的焊机最低也得用35平方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自度娘,看表中的应该是13,这个硅胶镀锡没什么关联吧,拿芯片行业来讲,外面就是个封装,看看13平的最大 ...

这个表我也看到了,我还找到另一个表,里面6AWG对应的就是16平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我也看到了,我还找到另一个表,里面6AWG对应的就是16平方呢?

安全第一,如楼上所说,要耐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第一,如楼上所说,要耐磨损。

我没有说要用硅胶线做把线,我是想知道AWG与平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