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48V充电器改12V遇到问题求助大家

楼主(2017-03-22):
按照论坛大神的帖子改的、变压器24圈改7圈、高低恒压都调好了、用12V35W灯泡做负载可以点亮电流有2.14A、在用12V60W的就不行了、变压器哒哒响红灯一闪一闪、大概闪5-6次灯泡可以点亮、还有从负载到空载红灯转绿灯时绿灯会灭一下、能力有限求助大家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充电器是3842和324的、

补充内容 (2017-3-24 06:02):
15楼更新充电器电路图、3楼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减小功率管检流电阻阻值试一下。

楼主:
电路图和这个差不多、哪个功率管?我的LM324 11-12-13脚是空的没用的、

网友:
变压器没并着绕吗?

网友A:
我改的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失败了

楼主:
变压器是四线并绕的、现在的问题有负载转空载时绿灯会灭一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流最大只能2.5A左右、加大电流的地方都改过来电流就是提不上来、不死心啊

网友B:
你图中有个电阻R34(0.15欧),用途是过流保护检测,把这个电阻减小,保护额度会增大。你可以再找一个同样的电阻与之并联,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中有个电阻R34(0.15欧),用途是过流保护检测,把这个电阻减小,保护额度会增大。你可以再找一个同样 ...

改后已经加了个6W0.1欧的、用原先的电阻35W都带不起、是不是阻值不一样的问题手头只有这个电阻、还有充电器负载转空载绿灯会灭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C:
3824电流回路保护了,Q1的源极检流电阻R0调小点。用个5.1或者4.7的试试,不能太小,否则Q1击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24电流回路保护了,Q1的源极检流电阻R0调小点。用个5.1或者4.7的试试,不能太小,否则Q1击穿损坏。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D:
灯泡因为冷态电阻较小,所以刚接上时电流较大,所以就保护了。你可以试试用二个灯泡串联后接入,再短接其中的一个,看是否能正常点亮。

网友:
功率管的限流电阻可适当调低,可加大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中有个电阻R34(0.15欧),用途是过流保护检测,把这个电阻减小,保护额度会增大。你可以再找一个同样 ...

今天花了一下午画了电路图麻烦兄弟帮看下、负载转空载绿灯会灭一下、还有就是电流只能到2.5A最高了、带12V60W灯泡带不起、变压器哒哒响红灯闪、一直有个5-6次才能带起来、带起后电流有4A多亮度什么没用问题、图片上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改的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失败了

我改的也是差不多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泡因为冷态电阻较小,所以刚接上时电流较大,所以就保护了。你可以试试用二个灯泡串联后接入,再短接其中 ...

手里没有负载仪只有灯泡试了、这个是我照电路板画的电路图帮我看看、负载转空载绿灯会灭一下、3W的灯泡也会这样、怎么加大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改的也是差不多失败

看别人发帖觉得不难、到自己手里就不行了、还是技术不如人啊得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中有个电阻R34(0.15欧),用途是过流保护检测,把这个电阻减小,保护额度会增大。你可以再找一个同样 ...

这个图是照电路板画的、帮我看看、负载转空载绿灯会灭一下、3W的灯泡也会这样、怎么加大输出电流?

网友:
改变取样电阻值

网友B:
由于是改制电源且减少了次级绕组圈数,输出电压比原来低很多,相应地,TL431配置电阻也应当随着变动,保证431仍然工作于正常范围内。试想:本来电压就已经降低了,再带上负荷,如果不做变动,有可能光耦工作条件都难以满足。这种远程交流,其实很费劲,总归还是要靠自己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是改制电源且减少了次级绕组圈数,输出电压比原来低很多,相应地,TL431配置电阻也应当随着变动,保证4 ...

是啊、对于充电器原理还吃透、百度了好多资料都比较片面、对于我这个菜鸟理解能力有限改电源还是挺难的、那负载转空载绿灯会灭一下又重新亮起来、是高压侧还是低压的问题多

补充内容 (2017-3-24 21:16):
还有请教下3842和324要外接独立电源应该怎么弄

楼主:
是改变R6的阻值吗?可以并个0.33欧的电阻吗?

网友D:
记得大神的帖子说3842的比较难改,要保证改绕后的初级电感量不变。

网友F:
调整TL431外围W1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整TL431外围W1的电阻

谢谢回复、W1是高恒压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大神的帖子说3842的比较难改,要保证改绕后的初级电感量不变。

是啊、还是494的充电器简单些、现在想弄回48V都不行了、看来只有先吃灰了、在研究下原理在搞

网友:
改来没有测试耐操性不敢用

网友:
原来电路是按2A设计的,铜箔,整流管,滤波电容,都需要改变。

楼主(2017-04-22):
关键是还没有改好、输出不正常

网友:
负载大了,3843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照电路板画的、帮我看看、负载转空载绿灯会灭一下、3W的灯泡也会这样、怎么加大输出电流?

17楼图中光耦1脚应接+13.8V输出,不能接辅助电源
3842供电不需改动。324可用主电源或辅助电源加稳压供电
48V改13.8V  R16、R20必须减小
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是重要参数,对电源性能影响很大

楼主:
没有专用设备现在只能吃灰了、有空在研究下、R20已经改了阻值现在的空载和负载电压都正常、就是带载不行、R16没有改

网友:
新手我也正在改,用的是60v20a的山寨充电器,3842+358。现在是改到输出检流电阻已经并了个0.1,电流可以到4.5a上不去了,目标是5-6a。但场管的源极电阻还没动也没看是多大的。回头再看看试吧。
     看过几个充电器,48v12ah的充电器充电电流1.6a,源极电阻一般是0.5的;48v20ah的充电电流3a,一般是0.33,但你的是0.6欧,你可以换成0.33试试,记得在哪里看过说源极电阻一般取值范围在0.33-0.75欧之间,但不超过1欧。
共勉,我还不会改高低恒压。对了,你的场管换大的了没?

网友:
看增大电流需求再并联采样电阻

网友:
矿坛高手就是多,学习了~

网友:
用DC-Dc降压模块吧,效率高调压方便。

网友G:
很抱歉,我忙里添乱向您求一份48伏20安电动车充电器电路图,自家的电动车48伏充电器坏了想修理一下,劳驾您发一份在这里,先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抱歉,我忙里添乱向您求一份48伏20安电动车充电器电路图,自家的电动车48伏充电器坏了想修理一下,劳驾您 ...

3842的电路图3楼和15楼有,直接右键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厉害呢    我感觉能改这些电路的都是大神   比较崇拜

网友(2017-06-22):
理论上改小R22就可以了,至于会闪一下灯,好像没太大问题,不影响使用。
还有原充电器的功率和电流多大

网友:
源极电阻是限前级功率,一般来说,电压改到12V,前级功率减小,源极电阻是不用改小的,只是部分充电器没有恒流功能,反而须要改大这个电阻来限制功率达到限制输出电流的目的

网友:
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你测测看,48V充电器输出达60V多点,电流是2.5一3A,你电压改到12V估计电流没变,故35W的能点亮,60W的就不行了,推荐你个好东西,某宝上的,6.8洋,运费5洋,看图片,链接不会发,白菜研究价

网友:
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你测测看,48V充电器输出达60V多点,电流是2.5一3A,你电压改到12V估计电流没变,故35W的能点亮,60W的就不行了,推荐你个好东西,某宝上的,6.8洋,运费6洋,看图片,链接不会发,白菜研究价

网友:
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你测测看,48V充电器输出达60V多点,电流是2.5一3A,你电压改到12V估计电流没变,故35W的能点亮,60W的就不行了,推荐你个好东西,某宝上的,6.8洋,运费6洋,看图片,链接不会发,白菜研究价。

网友:
偶手头有2个电动车充电器充电电流近3A,简单分析了线路,发现取样电阻并了2个,就是你图中的R6,连摸死管接地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