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谢谢师傅

楼主(2017-03-22):
这台变频器是可以用单项220伏输入380伏输出的。我上电后面板屏无显示,风扇转,指示灯闪烁伴有间断哼声。上家给我寄来时视频是正常。请师傅指导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首先将面板插好,排除面板接触问题再说.

再把变频器的铭牌发上来,怎么看这台输入是380伏的.部分380伏机型母线要460伏以上电压才可以正常使用,否则电源会出现打嗝保护指示灯和继电器不断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将面板插好,排除面板接触问题再说.

再把变频器的铭牌发上来,怎么看这台输入是380伏的.部分380伏 ...

谢谢师傅指导。我可能找到故障了。RD08-0087变压器摔裂,有掉线。请问这电路板如何拆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指导。我可能找到故障了。RD08-0087变压器摔裂,有掉线。请问这电路板如何拆下?谢谢

摔裂,502粘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裂,502粘一下就可以,

线齐根断了。要换变压器

网友:
三晶,单管机,上下螺钉拆掉,在拆7个单管

网友:
我的面板右下角螺钉锈死,用钻头钻时将面板电路板搞断了几根线,能否拆开发两张图片?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指导。我可能找到故障了。RD08-0087变压器摔裂,有掉线。请问这电路板如何拆下?谢谢

三晶的8000,8000b小功率系列拆起来很费劲的,要将输入输出接线端子四颗螺丝拧开,七颗igbt一共21个脚完全吸空才能把板子拆下来。
所以楼主你得有很好的工具和焊接技术才可以。
变压器引脚断了引脚接不起来又没有能力重绕,只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晶的8000,8000b小功率系列拆起来很费劲的,要将输入输出接线端子四颗螺丝拧开,七颗igbt一共21个脚完全 ...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单向是什么?专业术语都不会我看你还是放弃维修和调试吧。单相三相都不懂。

网友C:
220V输入怎么可能输出三相380V?变频器又不是变压器。。。只有380V输入时才能输出380V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20V输入怎么可能输出三相380V?变频器又不是变压器。。。只有380V输入时才能输出380V吧。

你没遇到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引线断了,把变压器拆下把引线焊好,磁芯用502粘好即可。

网友C:
不是我没遇到,而是原理决定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没遇到,而是原理决定了的。

有220入3相380出的,只是特殊设备一般设备没不用到罢了。比如跑步机就是。里面就多了块320升到600左右的大功率升压板给母线供电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没遇到了

基于什么原理达到380?有逆变电路么?上kW的马达逆变器成本也不小吧,好象用220的变个三相380没啥优势哦。单相进3相220的出是惯用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于什么原理达到380?有逆变电路么?上kW的马达逆变器成本也不小吧,好象用220的变个三相380没啥优势哦 ...

对的,我也有这种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