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无线电爱好者的开源硬件——三管OTL功放

楼主(2017-03-23):
笔者尝试将老无线电爱好者相关技术应用到极客和创客活动中,最近应用晶体管收音机的传统技术和电路,设计了一款简易三管OTL功放,并制作了一批单面PCB,用于大学生模拟电路实验以及创客活动,效果尚可,制作出的成品无论外观还是实际效果均可接受。于是决定在这里将电路图和PCB图开源,给大家分享。

开源硬件——三管OTL功放

这是一个实用的三管OTL功放,可作为收音机功放使用,也可以作为电脑、MP3、手机等的音频功放(非立体声)。整个功放可用4.5V—9V电源供电。

本功放的电路设计是一般常规的OTL功放设计,包含自举电路,以输出电容C3兼做自举电容,扬声器兼做自举电阻。为了使得扬声器一端可以接直流地端,推动管VT1改用PNP晶体管,VT1发射极电阻R3阻值较小,为了简化电路,同时增加一定的局部负反馈,省去了与R3并联的交流旁路电容。

R0-1和R0-2是连接电脑、MP3、手机等信号源时,L和R声道的负载电阻,可根据信号源适合的负载阻抗,在33Ω—1k之间选用,如果作为收音机功放使用可取1k左右,有时甚至可以省去。

VT1可选用9015、2N3906等硅PNP晶体管。使用4.5V—6V电源供电时,VT2和VT3可选用9013和9012,也可选用S8050和S8550,如果使用9V电源供电,VT2和VT3则应该选用功率较大的C8050/C8550或者SS8050/SS8550,同时将R4减小到1Ω—2Ω(甚至可以直接用导线短路)防止VT2和VT3静态电流过大。

安装完成后,先在XS2上接好阻抗8Ω左右的扬声器或者无源小音箱(可用废旧电脑音箱改造而成),再通过XS3接入电源,VD3起到防止电源接反的作用。XS1的1和2两端分别连接信号源的L和R声道,3端接信号源地。调整RP1使得中点(即R6下端或者R7上端)对地电压为电源电压的1/2左右即可,然后测量一下总静态电流,总静态电流可能稍大,但只要不超过30mA可不必理会。如果总静态电流过大,可将R4减小到1Ω—2Ω,甚至直接短路R4,然后重新调整一下中点电压即可,注意总静态电流不宜小于8mA。

本功放的电路图和PCB图全部开源,PCB为单面PCB。

补充内容 (2017-3-23 08:55):
VT2和VT3需要配对,可用一般数字万用表的hFE档挑选,hFE接近(相对偏差最好在10%以下)即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将3BX83的照片发上来欣赏?

没有,我手头也没有。

2Z800约等于3AX83,这个是确定的。小时候,我家有一台12寸全晶体管黑白电视机,末级功放管就是2Z800,后来损坏,父亲让我去电子市场购买元件替换,并特别告诉我,买3AX83替换,当时(80年代中期),3AX83要1.8元一个,两个管子花了3元多,还开了发票,对于当时的我,这是一笔不少的钱,因此印象特深,至今还记得。后来查了父亲抽屉里的的晶体管手册,确认二者参数是基本相同的。

后来这两只3AX83一直工作到90年代中期,外婆一直在看这台电视,直到有一天其中一只击穿,烧断了末级的一只电阻,我当时换好电阻,再勉强找来两只3AX81替换上,凑合能响,音量开小勉强听。直到最后行管3DD15D也击穿,这台电视才再没有修理了,倒不是不能修理,而是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修理的价值了。

自制收音机时用过OTL电路,用过3AX31—3BX31的配对组合。3AX83配对3BX83是在当时的《无线电爱好者讲座(下册)》一书上看到的(现在在超星上仍能查到),这种型号应该是有的,但估计生产量极少,因为当时在这个功率下,当时(80年代初中期)更流行OTL准互补推挽或者输入变压器倒相OTL,用同型号管子配对也是可以的,没必要PNP—NPN互补配对。因此现在淘宝上也没找到,倒是3AX31—3BX31,3AX81—3BX81存货很多。

80年代中后期,硅PNP功率管已经开始大量上市,功放都流行使用硅管装配,全互补电路性能更好,3AX61、3AX63、3AX83等锗PNP中功率管(介于3AX81和3AD之间)慢慢都销声匿迹了,与之相互补配对的3BX系列更是几乎看不到了。

网友B:
不错!我正需要一功放电路。收下作参考。
另可否说明一下为什么要两个输入端呢?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正需要一功放电路。收下作参考。
另可否说明一下为什么要两个输入端呢?
非常感谢!

不谢。为了接手机、MP3等立体声音源方便一些,而这样设计的,尽管本功放不是立体声的。

如果要作为立体声功放使用,可以做两块功放板分别放大L和R声道,那么每块功放板的两个输入端只需要用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谢。为了接手机、MP3等立体声音源方便一些,而这样设计的,尽管本功放不是立体声的。

如果要作为立 ...

明白了。就是把两声道转为单声道。谢谢!

网友A:
还怀念以前的那种大大的鍺管,那种2Z800,好像没有看到过相配的NPN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怀念以前的那种大大的鍺管,那种2Z800,好像没有看到过相配的NPN型的啊!

2Z800基本等于3AX83,那么3BX83可以与之配对。

3BX31、3BX81等管子也是有的,与3AX31、3AX81等配对,3AX81/3BX81现在还能在淘宝上买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2Z800基本等于3AX83,那么3BX83可以与之配对。

3BX31、3BX81等管子也是有的,与3AX31、3AX81等配对,3 ...

可否将3BX83的照片发上来欣赏?

网友A:
难怪,我在淘宝上行业找不到,似乎3BX81也很少见。记得3AX81是细高细高的样子,可感觉淘宝上的图片似乎矮小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我在淘宝上行业找不到,似乎3BX81也很少见。记得3AX81是细高细高的样子,可感觉淘宝上的图片似乎矮小 ...

3AX81这类管子,各厂的封装有些差别实属正常,早期玻璃封装的3AX81还可以当光电管使用呢。

一般金属封装的3AX81比3AX31略高一些,因为功率也大一些。

网友:
我在广坛上见过卖3BX03的草帽管,当时只卖0.3元,疏忽了几天就不见了,再出来就是1元的单价了。当初真该买100个再说的

网友:
为数字创客项目提供模拟电路的开源产品,好想法,赞一个!

网友:
非常熟悉的线路图

网友:
多大功率?测过没?

网友:
这个---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网友:
vd3串进来,没必要吧

网友C:
做成的PCB板子有多余的没有,想要几块

网友:
老电路新用,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的PCB板子有多余的没有,想要几块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一直在忙,还剩几块了,如果要发站内消息联系我。

网友(2017-04-26):
80年代的高端电路形式

网友:
0CL分立元件功放85年时我也做过

网友:
电路不错,自己也越来越懒了,有时候就直接2822和洞洞板组合就也将就了

网友(2017-06-15):
有成品或套件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