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自己做的12V电动螺丝刀,低速电钻

楼主(2017-03-23):
用一个坏的电动车窗玻璃升降机做了,当时是拉线坏了,电机还好,变速也好,并且电机质量很好,扔了可惜,就做了这个东西,拧螺丝,力量很大,不是一般的大。看图吧。
大的船型开关是正反转的,兰色的是开关,按一下,就一直转,再按就停,黑色的是按着就转,放手就停,习惯用哪个就用哪个。
成本以就10元,就是那个卡头,自己没有,买了一个,其它都是找的一些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开关电源开机呢?钻卡是锥螺纹吧?

有2A或3A的12V的电源就行,电流不是很大。钻卡不是丝的,是光面的,锥形。到卖的地方一看就知道,最好是先买回来再加工,不然修细了就不行了。粗了可以再修。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物件,有时间搞一下

网友:
牛牛啊,这样都能搞,就是大了点,不方便。

网友:
废物在利用,有创意。

网友:
就是拿起来 不方便哦

网友:
这个,劲头够大,一般的充电钻无法比……

网友:
怎么连接?

楼主:
大是有点大,不过力道绝对值,再说了。这东西也不是经常带身上,好用就好。上午发完,刚好看到几节没有用的18650电池,改成电池的了。

楼主:
你说的是机械部分还是电路部分。
机械部分这样,我的玻璃升降机有一个轮,去掉后是一个“人”字形的铁,先锯,再锉,一直修到刚好放到卡头里,安紧。这个过程需要技术和耐心,

网友:
楼主应该是绑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机械部分还是电路部分。
机械部分这样,我的玻璃升降机有一个轮,去掉后是一个“人”字形的铁, ...

主要是机械部份,学习了

网友:
775电机更轻便一些。

网友:
废物利用,不错

网友:
卖相不是很好,没有打滑功能是缺点。但这个螺丝刀扭矩绝对够用,好创意。

网友:
这个转速不是很快吧

网友:
楼主有心计,手巧!

楼主:
这个都用好久了,用了好几个大工程,上次做了4个柜子,高2米,宽1.2米,4层,木工板用木螺丝拧起来的,用到电机发烫,5cm的螺丝直接拧进去,

网友B:
改成充电的就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充电的就无敌了

已经改了,六节18650电池,三串两并,好用。

网友:
三串两并,电流够大。已经无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了,六节18650电池,三串两并,好用。

恕我直言:DIY以实用为本,自己满意为乐趣。但发到论坛,就需要有广泛的推广、借鉴意义了。这个螺丝刀有点太就和材料了,外观显得粗糙、不够牢固。还有很大的改造空间。不知我的看法正确与否?

网友:
做成台转吧,太重了

网友:
汽车上的电机,耗电历害吧?充一电能用多久?

网友:
还可以改个电动窗帘

网友:
这种低速电机最好用在低速的地方,做改锥应该更加在简化一下

网友:
这个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C:
今天收到220V减速电机一个,琢磨之弄个大扭矩电动螺丝刀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收到220V减速电机一个,琢磨之弄个大扭矩电动螺丝刀请指教!

上几张图片看看。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A:
  多大开关电源开机呢?钻卡是锥螺纹吧?

网友D:
这个不错,电动车窗这个组件汽修厂大把淘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电动车窗这个组件汽修厂大把淘汰的

  我也见过很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高不成低不就,真没想到楼主这么有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2A或3A的12V的电源就行,电流不是很大。钻卡不是丝的,是光面的,锥形。到卖的地方一看就知道,最好是 ...

  嗯,谢谢,我表达错了,应该是锥孔连接的,呵呵。不过话说回来了,锥连接的精度自己磨,,真吓人啊。

网友:
我也有几个减速电机,等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