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喇叭怎么样

楼主(2017-03-23):
在家里放了好久了。今天翻出来看看。

网友:
这可能是音箱的高音头,不知到说的对不对.八十年代做音箱就用过这种喇叭.

网友:
不像高音头哦,高音头应该封闭式的哦。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低音炮的低音喇叭吧

网友:
不看正面,谁知道是什么喇叭!

网友:
是低音炮的低音喇叭

楼主:
我只能传一个照片

网友:
看样子像低音喇叭

网友:
谁也不要猜了,就这个图片看不出什么来,只能猜测,这么大的磁钢,冲程应该长,动态效果就好。只能说明这个喇叭做工可以,舍得用料,应该不是山寨的东西。像是大厂的产品。

网友:
这种喇叭比同口径普通喇叭承受功率大,但低音效果必须通过音箱才能发挥出效果。

网友:
这个喇叭是高音头,是全频喇叭,尺寸小功率大,靠行程加强低音,应当不错。

网友:
这是个全频喇叭,不是高音喇叭,也可以做中音喇叭用。

网友:
猜猜看;应该是电脑音箱里的低音喇叭吧。长冲程功率大应该是灵敏度低。

网友:
多发几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