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高频的晶体正弦波震荡电路

楼主(2017-03-23):
想做一个频率大概能达到20MHz的晶体振荡电路,自己用运放做了一个,实测不行,求哪位大神教给个实际电路

网友A:
普通运放可能上不到这个频率的原因吧?用三极管搭个简单的电路就行了。

网友B:
谐振式的场效应管单管振荡电路,如果不需要谐振,漏极负载用单个扼流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振式的场效应管单管振荡电路,如果不需要谐振,漏极负载用单个扼流圈即可

这个输出是正弦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运放可能上不到这个频率的原因吧?用三极管搭个简单的电路就行了。

试过,不过改参数不好改啊,仿真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20M的有源晶振,加两、三个元件就成。

我仿真这个可以,加工的电路板测量不起振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仿真这个可以,加工的电路板测量不起振啊

LS电路,1M电阻必须减小到能起到直流负反馈的程度,具体数值忘了,楼主可以实测一下TTL的输入电流。
如果用1M电阻,把LS换成HC立马成功。

网友:
LS型的达不到20MHz

网友E:
用我这个吧,比较简单,试过高的60MHZ可以工作,低的27MHZ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出是正弦波吗?

标准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我这个吧,比较简单,试过高的60MHZ可以工作,低的27MHZ都行

请问为什么我仿真不行啊,按照你这个电路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我这个吧,比较简单,试过高的60MHZ可以工作,低的27MHZ都行

你看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LS电路,1M电阻必须减小到能起到直流负反馈的程度,具体数值忘了,楼主可以实测一下TTL的输入电流。
如 ...

我想让振荡频率随晶振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接上20MHz晶振,振荡频率就是20MHz,接上10MHz晶振,振荡就是10MHz,其他元件不变,只改变晶振),74HC00不能实现吧,

网友:
去掉电容试试看,换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让振荡频率随晶振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接上20MHz晶振,振荡频率就是20MHz,接上10MHz晶振,振荡就 ...

看样子楼主还没理解LS电路和HC电路的输入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不过改参数不好改啊,仿真不出来

我仿真也仿不出来,但搭电路却成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仿真这个可以,加工的电路板测量不起振啊

前几天我做恒温晶振试过这种电路,你这样做的确不易起振,但是一旦起振,只要不断电,就一直能维持震荡。

最后我在晶振两端并了一个1兆欧电阻,就很容易起振了,百分百可靠。还有那个500多欧的电阻应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楼主还没理解LS电路和HC电路的输入特性。

,确实不理解,基础知识太薄弱,望大神指教,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我做恒温晶振试过这种电路,你这样做的确不易起振,但是一旦起振,只要不断电,就一直能维持震荡 ...

我这个并的有1M的电阻啊,500欧姆电阻去掉貌似影响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我做恒温晶振试过这种电路,你这样做的确不易起振,但是一旦起振,只要不断电,就一直能维持震荡 ...

我想问下,就我这个电路,其他元件不变,只改变晶振频率,换不同晶振,为什么振荡频率一样呢?不应该是随着晶振频率变化而变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理解,基础知识太薄弱,望大神指教,拜托

楼主谦虚了,大家都是同学,闻道有先后而已。
http://www.docin.com/p-578755073.html
这篇文章可能对楼主有用。

网友G:
测试晶体的话,用晶振里面的经典电路就好了。

晶体振荡电路的仿真 - 作者:陈拓
http://files.cnblogs.com/chentuo ... tal_Oscillators.pdf

网友:
用非门加反馈电阻代替放大器,组成晶体振荡器,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1、非门只能是74HC系列的CMOS非门,不能是74LS系列,因为CMOS非门内部只是简单的PMOS-NMOS对管,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场效应管推挽放大器,只是因为开环电压增益比较高,才作为开关电路使用的,加上适当的负反馈就可以做为线性放大器使用,这与运放加反馈的原理是一致的。而74LS系列是一种TTL数字逻辑电路,不适合这样使用。

2、最好不要用与非门(74HC00、CD4011等)代替非门(74HC04、CD4069等),即使将与非门两个输入并联也不适合,非门加上反馈电阻已经不是数字电路,而是模拟的线性电路,这种情况下不要想当然认为与非门两个输入并联就等于非门,因为与非门内部并不是简单的PMOS-NMOS对管场效应管推挽放大器,开环电压增益可能较低。应该选择CMOS纯非门(反相器)集成电路。

参见本人以前的一个小制作: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83882-1-1.html

网友:
需要用74HS00或者74AS00系列,13楼的电路不错2N222A三极管性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我这个吧,比较简单,试过高的60MHZ可以工作,低的27MHZ都行

感觉不行啊,并没有振荡起来,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行啊,并没有振荡起来,求指教

用元件搭一个试吧,模拟软件并不完全可靠,这个电路我一直在用,要是不行的话1K电阻改10uH电感

网友H:
较高频率的晶体许多工作在泛音模式上,即使良好的电路,也需要合适调整才能实现。

高速CMOS电路可以在一定范围满足要求,三极管电路也行,楼主好像试图建立一个电路用来测试晶体,不管什么电路都会有局限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就我这个电路,其他元件不变,只改变晶振频率,换不同晶振,为什么振荡频率一样呢?不应该是随 ...

当然是随晶体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我试了CD4069,24mhz晶振,一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我这个吧,比较简单,试过高的60MHZ可以工作,低的27MHZ都行

就这个电路能振荡起最高60MHz的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仿真这个可以,加工的电路板测量不起振啊

用74LS系列做20MHZ的振荡器,可能不大合适,因为这类集成芯片工作频率有可能达不到要求。我记得频率计用的是CD4011,振荡频率是10MHZ,最高振荡频率150MHZ的信号发生器用的MOS场效应管,具体型号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较高频率的晶体许多工作在泛音模式上,即使良好的电路,也需要合适调整才能实现。

高速CMOS电路可以在一 ...

您好,我是想做一个晶体振荡电路,让振荡频率随晶振变化而变化,跟晶振的标称频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随晶体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我试了CD4069,24mhz晶振,一样没问题。

Multism里面没有CD4069这个元件,没法仿真,请问您是用什么仿真的呢还是用面包板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电路能振荡起最高60MHz的频率?

你只要试试就知道真相了,说多了也没用,这个电路估计100MHZ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Multism里面没有CD4069这个元件,没法仿真,请问您是用什么仿真的呢还是用面包板做的?

实际做的,我不会仿真。
当时我是试验CD4069和74HC14谁好用,结果都可以,效果差不多。

看看我前两天发的那个做恒温晶振的帖子,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试晶体的话,用晶振里面的经典电路就好了。

晶体振荡电路的仿真 - 作者:陈拓

为什么我按照你这个电路仿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我这个吧,比较简单,试过高的60MHZ可以工作,低的27MHZ都行

大神,我请问一下,你这个电路什么原理呢?三极管能产生180度的相位,但是振荡不是要求满足相位条件要360度吗?那这个电路里是不是靠晶振充当电感跟那个电容形成一个LC谐振,产生另外的181度相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请问一下,你这个电路什么原理呢?三极管能产生180度的相位,但是振荡不是要求满足相位条件要360 ...

差不多是这样,晶振这里等效于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请问一下,你这个电路什么原理呢?三极管能产生180度的相位,但是振荡不是要求满足相位条件要360 ...

认真看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随晶体频率变化而变化的。

我试了CD4069,24mhz晶振,一样没问题。

就把74LS00换成CD4069芯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我这个吧,比较简单,试过高的60MHZ可以工作,低的27MHZ都行

请问这个晶振就是普通的晶振吗?要用基频是多少MHz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