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晶体管特性图示仪-HQPOS版

楼主(2017-03-23):
一直想配对晶体管,看到HQPOS制作的图示仪,复杂度和测试效果都适合DIY,于是稍加修改做了一版。

测试效果图

S8050 测试

NPN SS8050

NPN SS8050

S8550 测试

PNP SS8550

PNP SS8550

担心波段开关使用久了以后的接触问题,改用了mcu+继电器的方式处理,基极和集电极极性,功耗电阻选择和阶梯波电流选择全部使用继电器切换。
不常用的Y轴取样电阻选择及MOS测试转换基极电压的切换使用了波动开关。

整体

整体

基极

基极

集电极

集电极

测试夹外接

测试夹

测试夹

功耗限制电阻

功耗限制电阻

功耗限制电阻

网友:
厉害,专业人士

网友:
很精巧啊,不错

网友:
会编程玩单片机的就是好

网友:
楼主水平很高,看样子是专业做硬件设计的

网友:
楼主高手,羡慕。

网友:
数字示波器真难看,还是示波管的好一点,圆滑顺眼些

网友A:
还是我自制的这款好,耐看,不闪动。

网友A:
上图中的六条线,是在30毫秒完成的。看上去基本上没有闪动感。

楼主:
模拟示波器看起来更舒服。
有几个问题和你请教下。

A42测试图

S8050测试图

在饱和区,A42的斜率明显比S8050大,这个饱和区斜率大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另外,测试了一个6.8V的稳压二极管,发现实际稳压电压在示波器上读出的是7.5V左右,实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是6.5V,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进4017的5ms脉冲以及8阶梯波的电压幅度在基极电流0.1mA档调整到1V都做好了。

网友:
有电路图么?我也想做一个晶体管。或者电子管的图示仪

网友(2017-07-28):
引用 网友A:
还是我自制的这款好,耐看,不闪动。

老兄,上原理图和电路图,方便我们后辈学习。 谢谢!

网友:
楼主!上电路图,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的六条线,是在30毫秒完成的。看上去基本上没有闪动感。

超版您好!
     上电路图,让我们后辈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版您好!
     上电路图,让我们后辈学习。

朋友好!
我的这些电路,在本坛都有帖子。现在系统寻找过去的帖子,好象是有点卡。朋友可试着寻找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好!
我的这些电路,在本坛都有帖子。现在系统寻找过去的帖子,好象是有点卡。朋友可试着寻找一下。

谢谢超版!
     以前的帖子,大部分看不到了!
     坛主也不知道维护,怎么办??
    超版电脑要是有,麻烦在上一次。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超版!
     以前的帖子,大部分看不到了!
     坛主也不知道维护,怎么办??

好的,我就再上传,只是要等到晚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就再上传,只是要等到晚上了。

谢谢超版!
     这个不急在一时,我正在做电子管测试用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7334-1-1.html

您好超版!
     看了一下午,您老的意思还是参考这个图制作的? 修改了什么地方?谢谢!
附图。

网友:
集电极输出型稳压电源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超版!
     看了一下午,您老的意思还是参考这个图制作的? 修改了什么地方?谢谢!
附图。  :han ...

朋友所说极是,这个图十分优秀。但在制作时,可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有目的的舍取。我的制作,电源,根据自己手头的变压器情况,进行了特别设计。5毫秒脉冲序列波,也根据自己手头有555而没有4011这个情况,进行了特别设计。阶梯波产生器,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设计。而其它的,都可以参考这个图进行设计。总之,要设计一台自己能够制作出来的仪器,就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现有的条件而进行再设计。

网友:
从我的图示仪的使用情况来看,我的这个设计,还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稍有遗憾的是,我只设计了6条线。当然,如果需要,我可以十分容易地设计出8条线,或者10条线来。我的设计有个特点,那就是想出几条线,就可以十分容易地出几条线来(10条及以下)。

网友:
我的制作中,测量5毫秒脉冲序列的图片:

5毫秒脉冲(555版)最后结果照.jpg

网友:
测量一只晶体管的特性曲线图:

网友:
此图中的曲线,在屏上几乎是不闪动的,因为,每显示一条线,仅需要5毫秒时间。显示6条线,仅需要30毫秒时间。所以,这6条线,看上去很稳定,不闪动。

网友:
朋友如果需要制作此仪器,我的建议朋友可参考:我的那个阶梯波形成电路,电路原理十分清晰,电路形式也是最简单的,取这部分电路,是可以实用的。其它的,则不必取我的设计,因为其并不简单,也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所说极是,这个图十分优秀。但在制作时,可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有目的的舍取。我的制作,电源,根据 ...

谢谢超版!
      正在制作电子管电源,慢慢学习,慢慢制作。 非常感谢超版。
      制作图示仪时少不了麻烦超版,先谢谢了!

网友:
我的娘额,怎么这样复杂?难以想象。

网友(2017-08-27):
好复杂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