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有声音输出求助

楼主(2017-03-23):
朋友给了台电脑,不料带来了好多麻烦。(主板:华硕P5PL2-E。芯片组:英特尔945G/G2/P/PL-ICH7.。)
年前年后遭遇两次系统崩溃,换了硬盘,重买了个碟子装XP系统。其他都好了,可是没有声音。
看声卡的驱动都装好了,各级音量都大开了。
怀疑声卡的问题,换了一块,装好驱动,仍然无声。
新买的系统应该没有问题吧。开机设置没动过,英语盲,也不知如何设置。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主板自带声卡,又加了声卡(?),是不是忘记在BIOS里屏蔽板载声卡了?不妨将音频插头插到绿色孔里试试。

网友A:
有可能硬件问题,音频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硬件问题,音频插头

多媒体音箱部分没有问题。

网友:
摘掉声卡。直接用主板的绿孔。如果有声音了,再上声卡,估计是驱动不对了。卸掉声卡驱动,开机会发现新的硬件,再下载驱动精灵,根据提示装声卡驱动,只要硬件没问题,绝对回响,当然前提是音响能正常工作,设置正确

网友:
直接用主板耳机输出,声卡应该拆除,如果还没有声音,开机进后台看一下声卡有没有禁用。还有,应该拔掉通往机箱前面板的延长线。

网友:
感觉是硬件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可能硬盘问题导致驱动装不好,我以前遇过,试着换换主板上的插孔不要插,BIOS回复原厂

网友:
板载声卡影响不了独立声卡,应该是独立声卡的驱动不对,把现在的驱动卸载,用鲁大师检测安装,我遇到过驱动精灵安装的独立声卡驱动安装好了,就是没声音。

网友:
装上独立声卡后 确定把集成的给屏蔽掉了  还有尽量别用那些驱动管家什么 常见的驱动人生 驱动精灵问题不大常用的声卡芯片都能对付了 碰上冷门的他只会耽误时间  你这种情况还是手动安装驱动吧

网友B:
    从设备管理器界面看,你的两个声卡都已经能正常工作了,只是你得告诉电脑,你放音的“默认设备”是哪个。依你提供的照片判断,你期望的是用独立声卡放音,可能当前默认播放设备却是板载声卡,内部信号都被送往板载声卡去了,连接于独立声卡的音箱得不到信号,当然就没有声音啦。

    请在小喇叭图标上点右键,修改播放的默认设备即可。

    顺便说一句:这类图可以用屏幕截图方式得到,比使用额外的拍照设备得到的图要清晰的多,别人看图也不用歪着脖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设备管理器界面看,你的两个声卡都已经能正常工作了,只是你得告诉电脑,你放音的“默认设备”是哪个 ...

这是正确思路,设置默认播放设备,有些软件内还能设置音频输出设备。如果有板载声卡和独立声卡,同时运行两个声音输出程序可以分别指定播放设备使其单独输出各自声音而不混合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设备管理器界面看,你的两个声卡都已经能正常工作了,只是你得告诉电脑,你放音的“默认设备”是哪个 ...

原来的板载声卡不行。使用自带CD安装独立声卡,也修改了默认设备,还是不行。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设备管理器界面看,你的两个声卡都已经能正常工作了,只是你得告诉电脑,你放音的“默认设备”是哪个 ...

原来就是用板载声卡,没有声音才又装了独立声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设备管理器界面看,你的两个声卡都已经能正常工作了,只是你得告诉电脑,你放音的“默认设备”是哪个 ...

抱歉,不会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