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F7表头

楼主(2017-03-23):
     有一70年的MF7,想打理一番,测了表头满偏是65微安,看图纸是63微安,请问还需要充磁么?

网友A:
估计不需充磁,2个微安应该可以通过微调电阻调整过来,试测100微安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需充磁,2个微安应该可以通过微调电阻调整过来,试测100微安档试试。

   谢谢柳老给予指导.现在已经大卸八块准备洗大澡了

网友B:
对于65μA表头,只要表头的内阻不大于1.83k,就可以通过微调电阻调整过来,否则就要适当减小R14(1.4k)的阻值,再调整微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65μA表头,只要表头的内阻不大于1.83k,就可以通过微调电阻调整过来,否则就要适当减小R14(1.4k)的 ...

   非常感谢您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65μA表头,只要表头的内阻不大于1.83k,就可以通过微调电阻调整过来,否则就要适当减小R14(1.4k)的 ...

   你好   刚才用18型表测量7型表头的电阻,阻值在1.83附近.

网友B:
MF7型表的分流电阻计算公式为Rx=600/Ix,(这里Ix单位是μA,600的单位是mV,Rx的单位是kΩ),如果表头的满度电流为Ig,则在直流电流档的上,整个回路内的总阻值为600/Ig。
比如,原设计表头灵敏度为63μA。整个回路内的总阻值即为:600/63≈9.524kΩ,基础档100μA的的分流电阻值为6k,R14=1.4k,那么在表头上的内阻Rg和表头上的微调电阻R1之和即为9.524-6-1.4=2.124k,如果表头内阻是1.8k,那么微调电阻R1的阻值即为324Ω;
同理对于你的这块表,表头灵敏度为65μA,总阻值即为600/65≈9.231kΩ,则表头内阻Rg和表头上的微调电阻R1之和=9.231-6-1.4=1.831k,也就是说如果表头内阻为1.831k,R1即为0,恰好能使基础档100μA准确,如果表头内阻大于1.831k,不调整R14的阻值,就不可能使100μA档准确。
以上只是对直流电流档的理论计算,单纯对直流电流档来说是完全适用的,但如果表头内阻或灵敏度偏离原设计值太多,就会影响其他档的准确性,都需要重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7型表的分流电阻计算公式为Rx=600/Ix,(这里Ix单位是μA,600的单位是mV,Rx的单位是kΩ),如果表头的 ...

非常您老十分详细的讲解,这些对于维修老表来说非常有用。我这个MF7烧毁了几个线绕电阻,昨晚上利用电阻丝绕好了一个100欧姆和92欧姆的电阻,还有一个1000欧姆和80欧姆的今晚继续绕。等电阻配齐后接表头试一下灵敏度如何,再按您提供的方法调试

网友C:
1K的有现成的,绕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K的有现成的,绕太麻烦了。。。

    是的  太麻烦,不绕了。找了两个2K的精密电阻并联后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