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环电阻识别求助

楼主(2017-03-23):
电压力锅上的一个电源板电阻烧了,朋友们看看我识别的电阻值对吗?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A:
肯定是从绿环向后读数了,金色环是误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从绿环向后读数了,金色环是误差值。

谢谢朋友关注,问问50欧姆电阻值对吗?

网友B:
如果您确定一绿、二棕的话,51kΩ是正确的。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

网友:
51欧姆对劲。4环的好识别,尤其两头距离不同的。金也不能做第一位。5环的我至今识别不了,只能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确定一绿、二棕的话,51kΩ是正确的。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

对吗朋友?感觉应该是51欧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吗朋友?感觉应该是51欧姆啊。

没错,放心吧 !

楼主:
谢谢朋友,现在第三环是黑或紫分不清,如果是紫的是不是就510兆了吧。

网友C:
第三环倍率,好认啊,5环也好分,只是烧了后,颜色不好辨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环倍率,好认啊,5环也好分,只是烧了后,颜色不好辨认了

谢谢朋友关注,是紫和黑分不清,明天白天拿的外面仔细看看,黑和紫的电阻值就差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现在第三环是黑或紫分不清,如果是紫的是不是就510兆了吧。

第三环是紫的话,10倍率的确是510了, 这只能靠您自己认真辩别了。如果电阻圆周颜色不变就容易识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环是紫的话,10倍率的确是510了, 这只能靠您自己认真辩别了。如果电阻圆周颜色不变就容易识别些。

谢谢朋友,刚刚仔细的看了又看黑和紫还是分不出,不行明天到苏泊尔售后维修去问问阻值多少吧。

网友D:
是从L线到后面电路中的保险电阻吧?51欧是对的..如是紫环得510兆.没见过这大阻值的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从L线到后面电路中的保险电阻吧?51欧是对的..如是紫环得510兆.没见过这大阻值的小电阻.

你好朋友,一根火线通电阻,电阻的另一端连接1UF的安规电容。

网友:
我看着第三环像棕色的,你最好找个好点的相机,重新照一下

网友E:
是不是这样电路?

网友F:
是51欧姆的。22---68欧姆的电阻都可以用。不过功率最好2瓦以上的。

楼主:
谢谢朋友,回头再仔细拍照看看。

网友G:
可以下载个色环电阻APP软件很方便

网友H:
  根据楼主所拍的电阻的色环的颜色来看应是阻值为51Ω的电阻。

网友:
就是这个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样电路?

谢谢朋友,是这个线路下午已经换上2W51欧姆的电阻了,电压力锅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楼主所拍的电阻的色环的颜色来看应是阻值为51Ω的电阻。

谢谢版主关注,的确是51欧姆的电阻,已经换上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51欧姆的。22---68欧姆的电阻都可以用。不过功率最好2瓦以上的。

谢谢朋友,已经换上了51欧姆2W的电阻了,已经正常使用了。

楼主:
谢谢朋友关注,的确是这个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下载个色环电阻APP软件很方便

谢谢朋友,在百度是搜到了色环电阻的软件就是自己分不清第3环是黑或紫,下午已经换上51欧姆的电阻正常了。

网友:
这只是一个限流电阻,设计上几十欧都没问题,关键在那个1U400V降压电容,它的大小直接影响后级输出电压的高低。这种电路是最不安全的。

网友I:
特别是家用电器,直接威胁人身安全。弄的不好 , 电压力锅一旦金属外壳带电,有触电的危险,这种电压力锅最好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特别是家用电器,直接威胁人身安全。弄的不好 , 电压力锅一旦金属外壳带电,有触电的危险,这种电压力锅最 ...

谢谢朋友指导,这个电压力锅花60元钱修了没有多长时间就又坏了,看网上说的这个品牌电压力锅的电源板故障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51欧。。。。。。

感谢朋友关注的确是51欧电阻,电阻已经换上电压力锅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