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拆件的情况下怎样测了这些东芝管都工作呢?

楼主(2017-03-23):
各位大神,

请问不拆件的情况下怎样测了这些东芝管都工作呢?测他们没有开路。
试过测在路阻值,但好像都没有什么用。谢谢!
东芝管对管:2SCA1943/2SC5200

网友:
按普通三极管判断就好了,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比较直观。记住有PMP和NPN,要区分

网友A:
用毫伏挡,测那些均流电阻上的电压值,如果管子在工作那个电阻上是有电流流过的,有电流,电阻两端的电压就不一样,

网友B:
工作一会,用手摸那8个水泥电阻,感觉温度是不是一样,用测温枪也可以。

网友:
4楼方法靠谱

网友C:
直接测b极,如果正常工作状态会有0.4到0.8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毫伏挡,测那些均流电阻上的电压值,如果管子在工作那个电阻上是有电流流过的,有电流,电阻两端的电压就 ...

好的,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b极,如果正常工作状态会有0.4到0.8v的电压

好的,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一会,用手摸那8个水泥电阻,感觉温度是不是一样,用测温枪也可以。

好的,试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各大神,学到东西了!!

网友D:
三极管放大状态时,b-e结正偏,c-e结反偏。
所以N管ce为正电压,P管为负电压,并且be极工作点电压在0.2到0.4之间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放大状态时,b-e结正偏,c-e结反偏。
所以N管ce为正电压,P管为负电压,并且be极工作点电压在0.2到0 ...

谢谢!孩提时学了三年的电子技术都给回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毫伏挡,测那些均流电阻上的电压值,如果管子在工作那个电阻上是有电流流过的,有电流,电阻两端的电压就 ...

是测那8个水泥电阻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测那8个水泥电阻的电压吗?

三极管发射极和电源地之间的那个电阻

网友:
检测晶体管是否工作,楼上说的接检测be电压就可得知,这是教科书说的最基本方式,也是所有检修者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