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金封管功放的组装

楼主(2017-03-23):
这个功放 ,是参照MX50的电路图做的,略有改动 ,请大家不要较真  ,一般情况下原理图仅供参考 ,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这个电路板是我参照电路图设计的,   至于所用的晶体管, 完全和上图没关联    ,
由于是国外的    ,元件是有 ,不过本着有就用 ,没有就代用的原则 ,结果也可想而知了 ,如图
关于组装功放    ,好多装过的  ,应该知道  ,先小后大, 这个也不例外 ,一般情况下  ,先装跳线  ,这个上面没有,所以他的顺序是    ,先装4148  ,之后   0.25W的电阻 ,接着4007    ,别怀疑   ,4007二极管 ,确实比0.25W的电阻大了一点 ,之后是瓷片电容,接下来是50V220UF的电解 ,为了充分散热  ,电解装好后 ,才装1W的电阻 ,这样 ,电容创造出空间,1W电阻就有了高度的距离 ,之后是5W的水泥电阻 ,中间那绕铜丝的例外,考虑到空间因素  ,之后就是小三极管了 ,这个和安装顺序没关系,插上就可以,安装的时候 ,有个小窍门 ,因为管脚是镀金的,舍不得剪  ,如果剪    ,不利于二次利用,为了三极管看上去争取, 不歪  ,先焊接中间的那条引脚    ,之后 ,正过来 ,检查 ,有问题的斧正,就是了 ,之后   ,才装那穿了电感外衣的大电阻 ,因为是并联而且都是轴乡元件,这样设计节约空间和金钱 ,最后板上是TIP35C,很遗憾   ,依然没有,5200有 ,可惜只有3个,3DD101呢   ,万幸    ,有上千个,那就是他了 ,由于封装不同  ,只有另外安装   ,
关于这个   ,是没问题的 ,三极管的选用 ,一般是够用的原则,还有就是就近   ,不要纠结为什么不用原装的 ,原来问过某国际友人    ,他们的意思是附近有, 满足电路要求,便宜 ,就OK ,于是乎我信了 ,
之后   ,核对    ,核对很重要 ,关系到元件的生命可能或许   还有你的生命  ,一定要认真
    之后成败再此一举    ,上电    ,有一点很重要 ,一定要快 , 快的意思是  ,拔插头一定要快 ,我接了个电流表  ,能迅速看出端倪    ,别纠结说不高档 ,要数字的, 就灵敏度来说 , 指针永远是最灵敏的,   瞬间上电 ,指针满格    ,喇叭燥声极大   ,断电  ,分析原因 ,应该是音频接触不良 ,这个经验很有意义   ,出这种问题是最危险的 ,非常容易烧喇叭   ,调整  ,在上电  ,瞬间满格    ,几乎回零  ,这意味着基本成功了 ,通常这种现象代表着  ,电容充满电  ,电路准备就绪 ,也就可以听个响了,
先调整到200MA,听声音没问题,高音 比较突出一点 ,低音一般不说 ,OCL电路的低音部分一直很好 ,大音量听了一段时间  ,关掉声音, 指针   ,落在了400MA左右   ,散热片比较小   ,略烫手 ,于是 ,又再次调整  ,这个很关键 ,又重新调回200MA   ,大音量  ,4个小时 ,,没问题 ,注意了一下电流,略有上升, 于是调整到100MA ,也就万事大吉了 ,
实际上  ,电流的调整是整机散热达到热平衡后调整的最为准确 ,大意就是整机温度不在继续上升后对整机静态电流的修正  ,一般要多次 ,不做调整也可以 ,针对个人 ,有时候是这样的,实际经常有宣传,一装就响的 ,为了用的长久 ,如果是厂家   ,,为了用的长久 ,还是谨慎点好,
由于我是巩县的,也就写上去了,如果有朋友引用,说声就可以,原来有用我的图片 ,最后反问我盗他的板   ,闹了不少笑话  ,所以提前说一下 ,也不是什么坏事    ,

最后上段视频  ,现场和录制是有很大区别的,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    做全三极管功放是有点难度的, 但仍有很多人乐此不疲  ,祝愿大家在DIY的道路上关关难过关关过 ,事事难成事事成

网友A:
电路选择和板子设计都很棒。可惜我没有更多加分的权力。
提两点建议。
首次通电应该有保护措施,完全可以避免如此紧张。
功率放大用同极性管和全互补管,还是可以听出明显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选择和板子设计都很棒。可惜我没有更多加分的权力。
提两点建议。
首次通电应该有保护措施,完全可以 ...

你好,关于保护电路,以前设计过一个喇叭保护电路 ,不过调试的时候,我个人比较习惯串电流表 ,这样更直观点,只要手快 ,属于个人习惯,原来做的套件就是OCL互补   ,只有8W,现在做的,应该是30W左右,同极性的管子,比较方便配对,另外以前有人说想看全金封的情况,考虑了很长时间,主要是没找到3CD型号的三极管 ,我倾向于用国产元件的原因,于是就选了这个MX50的线路图     ,至于声音是能听出明显的不同,这个电路的高音感觉比较亮  ,

网友:
这个电路,性能是十分优秀的!我也特别喜欢这电路,也曾经按这电路组装过音频功放。

网友:
音频功放的调试,还是有些手段和技巧的。掌握了这些技巧,就不必为初次上电时的那么多的不良可能性而紧张兮兮的。损坏功放的可能因素不少:线路接错,元件脚接错,电路自激,或者是中点电位偏移过大,静态电流过大,等等。但这些,都表现在异常的电流过大,才导致初次上电的元件损坏事故。只要限制了这个电流,一切都可从容办理。

网友:
这个电路是十分优秀的。如果说还有不理想的地方,这个红圈里的那只电位器的接法,是很有改进余地的。

网友B:
我们知道,再好的电位器,都存在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即使有接触不良的情况,也只是产生点噪音而已。可这里的这只电位器,如果在调整过程中有某点产生接触不良的情况,那后果,如果没有恰当的措施,烧大管子的事,那是分分秒秒都会发生的!
所以,这电路,要改进,是必须的!况且,有更合理的电路,也丝毫不比这里的复杂。

楼主:
当时没发现有什么不合适的,装的时候 ,考虑到用的是老管子 ,限流电阻装的大了点,68的改成220   ,可调也是  ,1K装成了2K   ,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没发现有什么不合适的,装的时候 ,考虑到用的是老管子 ,限流电阻装的大了点,68的改成220   ,可调也 ...

恰恰是,烧管子的事故,与你改的这两个电阻的值,没有多大的关系。如果要说有关系的话,把可调由1K改成2K的,如果发生接触不良情况,则更容易出现烧大管的故障。

网友:
这个电路架构不错!
非常钟爱纯国产金封的晶体管功放,但是国产晶体管比进口晶体管难找,这个不是什么稀奇事,因为优质的国产金封管没有凑齐,至今没有听过真正纯粹“中国声”。很羡慕楼主的制作和听音体验,虽然听起来可能并不是那么完美。

网友:
板子加元件看着很有历史感,管子估计不太好找了.

楼主:
国产三极管的耐压一般都不高,好多都是低压运行的,高压的少了点,为了安全     ,限流电阻大点,为好,

网友:
佩服焊接点很圆滑。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在电路图上标出代用的国产管型号?

楼主:
我是有什么用什么 ,不过事先也是要大概了解下国产晶体管的参数 ,输入部分  , 也就是体积最小的管子  ,用3DG4    3CG2    ,推动部分,也就是比较大点的三极管用的是    ,3DG180    3CG 5,功率放大部分,用的是3DD101   ,推动和功率部分的耐压都没问题 ,小信号输入部分 ,似乎小了点,不过那个限流电阻,功劳不小  ,原来是68   ,我用成了220   毕竟金封管子贵  ,坏一个心疼,3DG 4    3CG2手册上看上去是不能用,实际没问题,所以有时候在型号上是要承担点风险的

网友:
再把板子上的管脚剪短一些更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知道,再好的电位器,都存在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即使有接触不良的情况,也只是产生 ...

这个地方确实不能马虎,因为这个电位器如果接触不良,就会造成输出管电流过大而烧毁,所以我在装这种功放时,这个电位器是取消的,用固定电阻调好输出管电流后,就固定下来了,彻底消除这种风险。尽管这样调整电流麻烦点,但对于我们个人来讲不是没有这种时间。厂家用电位器,是因为商业生产时不能在调整这个电流上花费太多时间,而且厂家一般也通过电位器质量控制减少出故障的可能。所以厂家这样做有它的道理,但个人业余情况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个电位器,因为业余条件下我们也很难买到质量优秀的电位器,如果还是按原来的设计用这个电位器,风险太大。

网友:
全用国产金属管比较少见,这是完完全全的国产声。不过国产管参数一致性不好,要费心挑选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确实不能马虎,因为这个电位器如果接触不良,就会造成输出管电流过大而烧毁,所以我在装这种功放 ...

朋友所言极是!我组装功放,也是用固定电阻的。但在调试时,为了确定需要的电阻值,也需要用到电位器。

楼主:
我用密封的电位器 ,和上图一样,用普通的半开放的全开放的确实很容易导致那种问题,以前维修功放那种情况也是经常遇到的

楼主:
如果钱多的情况下  ,还是有定点厂家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国家现在还生产自己型号的三极管吗?

3XX的金封三极管现在仍然大量生产,不过主要还是用在军用领域,民用以国外型号的国产或进口的塑封管为主。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是荥阳西的巩义的吗?

网友:
楼主够执着的。

网友:
M11机芯的散热片,原来有两个金封管的位置,楼主又加工了两个。
我是用两块M11的散热片。可惜不是镜像的。

网友:
路图设计的好漂亮,学习

网友:
板子漂亮,管脚太长

网友:
红圈电位器的滑动端,到两个固定端应该分别接一个电阻起保护作用,避免电位器

楼主:
我给一些朋友做了几套  ,有小改动,总体感觉,这个电路还是很不错的,功率管都是一个型号 ,也方便挑选,就是制作难度略高了一点,另外关于可调电阻的问题,维修的时候   ,遇上过放了很长时间引起的可调电阻接触不良,, 调整好后用电阻,也做过,但是对一些装上去就听想听响的人来说,有点麻烦,还有就是三极管的一致性问题,你们是比不了我的 ,我用都是原盒   ,J级   ,就数量上 ,现在是没多少,20万只还是有的   ,用国产晶体管,大概筛一下  ,主要是放大倍数 ,别太严格 ,正负15就可以了,三极管的引脚    ,在给一些朋友做的时候   ,他们要求过 ,不让剪     ,我也剪过 ,实际上    ,没区别 ,按他们的想法 ,老三极管有艺术上的美感  ,还是镀金的,有点舍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给一些朋友做了几套  ,有小改动,总体感觉,这个电路还是很不错的,功率管都是一个型号 ,也方便挑选, ...

不剪引线没关系,但太长了容易不小心短路,建议找段绝缘护管套上,避免碰着后引线短路。过去都是套彩色塑料管。

楼主:
我不得不说  ,你是行家 , 以前的管子确实是那样处理的 ,一般是因为管子贵     ,方便检修 ,等原因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是荥阳西的巩义的吗?

你好 ,我是巩县的 ,东边是荥阳县  ,之后是郑县     ,最后是中牟县.

网友F:
一堆管子不知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堆管子不知咋用

简单   ,买个功放空板  ,回来就可以利用上了 ,三极管是比较万能的,属于通用元件,相信是可以利用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堆管子不知咋用

让我替你使用它们?

网友:
现在这种金封管少有了。想玩也完不成

网友:
做的不错,顶起楼主,想玩可惜没好材料。

楼主:
我做功放一般不用原装的三极管 ,都是代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