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这种空气联的结构,目前如何处理比较合适

楼主(2017-03-23):
如标题,好久以前,捡了台坏的力士t--210l的收音头,近期收拾出来了,看着手痒,就清洁了一下。发现调台的空气联行程很短,干脆把板子取了下来,如附图。原来那小空气连还没旋合时手感尚正常,但慢慢旋合的过程中会越来越紧,接着就不敢再拧了。
于是,我就想当然的滴了滴酒精进去那个密联,疏联看着是没问题的。就这样,转多几下,松下点,能再旋进一些。这时发现掉了点小片片出来。
现在的问题就是:
1.空气联不是空气介质吗,莫非里面还有薄膜?但那密联真的是缝隙很小,还用膜来绝缘?
2.能否拆开空气联,用酒精清洗,或者是不拆,用酒精慢慢渗入清洁。但是掉出来的小碎片让我感觉心里没底,不会真被我搞废了吧。。。那小碎片看着又像是绝缘漆干了脱落那种,又像是专门的薄膜。

请教下论坛的师傅们,这玩意该怎么处理合适,烦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第一次看见这种五联,空气连中间应该没有其他介质的,旋不动有可能是轴卡死、错位、动片有变形,或者有杂物掉在定片中,仔细检查调整,应该可以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见这种五联,空气连中间应该没有其他介质的,旋不动有可能是轴卡死、错位、动片有变形,或者有杂物 ...

我发现日机中低档的几乎都是这样的小型5连。貌似两组密连真的是缝里都有膜

我刚用二极管档,量了外壳和上面的几个接线柱,居然通的

网友:
建议拆下来彻底清洗。

楼主:
更新一下,原来没碰片,吸空量都是断开的。哈哈

网友:
全部旋出时肯定不会碰片短路的,此时接上万用表的电阻档,慢慢旋转动片,看看会不会与定片有短路现象。

网友:
如果有膜千万不能用酒精清洗,会把那个膜溶解了。本人亲身经历。

楼主:
继续更新,出现新问题,抓瞎的新问题。 如图,用酒精全面清洗干净,直至旋转顺滑后吹干装板。免拆高频头麻烦,将高频头内的中周电容换成了100p独石。装板复原。  接着用手头的R911接出中频到本板,不能收台。于是将那两只大中周的槽路电容均拆出修整后复原。 此时能收台了,但立体声和强度不显示,但至少说明中放问题不是太大。 于是装回高频头,能出现沙声了。接上一段电线当天线用。能收若干电台,且发现选择性表现较好,邻台锁定清晰无干扰。因无相关仪表,大部分中周和可调电阻、电容不敢乱动。微调了一下鉴频中周,凭听感调至声音响亮并音质底噪最佳处。 此时,收到的台数量其实还算可以了。可悲的事情出现了。因为换了高频头中周那个电容,想调一下看灵敏度会否有所改观。于是随手拿了支电笔,放到高频头中周上,刚碰上中周外壳,就有干扰声音出现,再碰到磁芯都没拧,干扰声更大了,就拿开了电笔,但这时发现原先选中正在听的台没了,只有沙声,然后拧空气连调台,竟然全程沙声!一个台都没了!不会是高频头里的厚膜坏了吧!

楼主:
那块厚膜型号是sc-114c-30。有高手指点下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吗,着实不知道如何判断高频头是否坏了。真是这个IC坏了不知上哪换,搜遍全网都找不到任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