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电源过载烧了,请教是什么原件烧了

楼主(2017-03-23):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件?
自己改了一个珠江smr3004通讯电源。改动是改成全桥整流,并且串了稳压管,把原53伏电压改成了89伏。限流是拆了康铜,原来50安改成15安,使用一段时间还算稳定。
今天又加了根康铜,电流显示29.5安,五分钟后就冒烟了,是不是过载了造成的?现在显示灯都不亮了,拆开发现有两个像电阻一般的原件烧了,电路板上标识r259,请教这是电阻吗,怎么检查故障呢?图上螺丝刀指的就是这两原件。

网友:
图不清晰,看不清啊

网友:
看不清啊,图不清晰

网友:
先检查全桥

网友:
能告诉你的是:R259的确是电阻。技术上的不敢乱说,算帮顶吧,抱歉 !

网友:
是保险丝吧

网友A:
康铜是什么?我怎么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康铜是什么?我怎么不知道?

康铜是什么?康铜是制造电阻的一种材料。

楼主:
康铜就是用来检测电流的电阻,不受温度影响 阻值小发热低,开关电源限流就是靠这个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侠指导,现在检测下来全桥的mos管已经击穿了,我用的20200肖基特的,看来扛不住29安了。我加上去的2个mos管都击穿了,原来的管子没测。现在跟换了加上去的管子,但是指示灯还是不亮。其他元件看不出有烧的痕迹,就这两个r259电阻明显烧了,现在上图,希望大神继续指点。这2个电阻是靠近继电器的,应该和启动电源电路有关吧,我猜是这样所以灯都不亮风扇也不转。还有个问题,这2个电阻值是多少呢,烧焦了看都看不出来。

网友:
找到原因就可以修复了

网友:
开关电源过载,一般都初级部分烧

网友:
是保险电阻,一般阻值都不大,10欧左右

网友:
那两个电阻是启动电阻,并联在一起,20-50欧(5W)以内的都能用,最好就是金属绕线电阻,耐烧

电源自带的是整流管是(DSEK60-02)X2,改80+V没基本不用换管子。

楼主:
现在接上电阻后还是烧,就不知道应该查哪个元件了。之前改全桥的两个20200mos管已穿了,又换上新的了

楼主:
除了启动电阻烧掉,和全桥炸了,其他元件一点都看不出损坏烧焦的痕迹,但是换了全桥mos管,通电后依旧烧启动电阻。拜谢楼上大神指教,接下来该查哪些元件?

网友:
功率管烧了

网友:
调宽的块了挂了

楼主:
具体是什么管呢,我拍照您帮我指下

楼主:
上图,帮我看下,该如果检测?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  不好搞,建议找个熟手帮你修吧。

网友:
先单独确定下pfc那块板子有没有坏吧,pfc板接市电可以单独启动的,输出380+V。

还有炸过全桥后,量下全桥4路驱动有没有问题,全桥炸管的情况下,驱动基本都会挂,在不确定全桥驱动正常的情况下不要随意上mos管,容易炸机。

网友:
驱动应该是挂了,还有超载怕pfc管子也炸了。

楼主:
请问左图那块板子是驱动板吗,正常是独立能启动380v+的吗

网友:
侧面小板就先别看了,驱动主要挂在底板上。驱动是通过2个驱动变压器耦合过来的,小板上的芯片基本不会挂

网友:
而且你更换的肖特基比原板子自带的快恢复管参数低了太多。

其次你输出功率已经超过2600W,接近这个电源的设计功率。这种通信电源一般只会用到设计功率的80%来保证长期稳定性。

如果真要长时间满功率用,最好把pfc和全桥的SPW35N60C3换成SPW47N60C3。

珠江这个电源容易挂全桥那个散热片的输出整流管,过热引起的。长期满载,散热要加强。

楼主:
电源我拿这张照片来说,分上下两个部分,图上部分是输出的吧,我已经把全桥包扩原来的快恢复管和我焊上去改全桥整流的mos管都拆下了。现在焊上启动电阻,开机还是烧电阻。请教图下面部分是输出380+的驱动板吗,如果上下两部分不联接,能独立启动吗,我现在就是想知道除了全桥炸了,其他还有什么元件损坏了,该如何检测?

楼主:
是不是图中下面部分的板子能独立启动?正常单独板子接上启动电阻和市电,黑线红线就有380伏电压输出呢?

楼主:
pfc就是图中下面那块板子吗?它能独立启动吗?

楼主:
试了,单独启动还是烧启动电阻,用万用表量了35n60c3好像没击穿,难道是全桥kbj2510烧了?

网友:
辅助供电在PFC那块板子上,可以单独启动。

mos没挂,旁边的二极管挂了没。两个2510一般情况不容易挂。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大神!现在量35n60c,和旁边的二极管,好像都没击穿,单独启动还是不行。启动电阻都用光了,不知道用熔断管替代行不行。现在不知是什么元件坏了,可能我检测的量法有问题,我是用万用表二极管那档量的,用电阻档只能用200k那档,阻值低的档没反应。实在不行只好再买台珠江电源,一个一个对比着量了,就怕是小的集成块或三极管,耦合器这类坏了,检测就麻烦了。好奇害死猫啊,就想知道是哪里坏了。不过真心感激楼上大神,让我学习不少。

楼主:
当时改好电源那个激动啊,虽然有台达用了,但这毕竟珠江是自己改的。现在我估计凭我的技术是修不好这电源了,没关系,死马当活马医吧,再买一堆47n60c3,还有整流桥二极管,把整个驱动板的功率管都换掉看看情况。我这算不算掉坑里了呵呵

楼主:
这电源原来是两个康铜并联50安,我改串联显示了15安,心想台达比这小很多,25安都没事,就上了一根康铜,结果电池保护板显示29.5安,心里还一阵乐呢,没想五分钟不到就烧了,先是家里总电源跳闸,再合上,就听到启动电阻烧的声音,哎…

网友:
这电源不难修的,启动电阻不要拿熔丝代替,这个电阻是在上电的时候限流用的,直接短接这个电阻的话,电容瞬间充电电流太大,会引起跳闸。

网友:
不知你后来代替的启动电阻阻值和功率多少,mos和二极管只需要用二极管档量就可以测出好坏。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判断,把启动电阻那边直接短接,用可调电源输入直流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

楼主:
我用的是20欧左右的电阻,不过因为库存不多了,都是一瓦二瓦的普通电阻,而且就一个没并联。可调电源大概要调几伏合适呢?非常感激你上的图

楼主:
会不会功率太小所以也烧电阻?

楼主:
我打算按您的方法去测。拿一个可调电源接原来的市电接口,启动电阻用一个低压大电流的灯泡代替,这样可以看出短路的情况吧。灯泡用一安二安电流的差不多吗?

网友:
一两瓦的功率太小了,如果你板子没问题的情况下,这个电阻功率偏小一样要烧,所以才问你电阻功率。

原机的电阻因为是并联,功率翻倍的,我以前修的时候都是用图上那种金属绕线电阻(75欧 5W)。这种电阻烧到冒烟了也不坏,相当耐用。

网友:
可调电源电压调最大就行,电流2a,启动电阻直接用线短接。

正常情况下,上电的时候会大电流,然后慢慢降下去,电容冲完电后电流会很小。
一直大电流,那你就要找找是哪个管子挂了。
不确定板子好坏的状态的话,不要装管子上市电,容易跳闸的。

楼主:
果然是启动电阻的功率小了,焊上两瓦的,就正常了,有384伏输出了。现在就是修另一块板子,请教买什么mos管比较好?原来的24n60c3我打算换47n60c3,全部换成这个可以吗,这个就是没金属的散热片,还是换成后面有金属散热焊在板子上好呢?

楼主:
中间有个小插曲,就是我又买了个珠江,焊接的时侯居然焊错了,把220伏直接焊到输出上去了,结果压敏电阻爆了,把压敏电阻焊下后,居然其他都没烧,输出53伏一切正常,有惊无险啊。

楼主:
启动的板子焊上两瓦的电阻,连上新的电源另一块板子,输出正常,说明启动板子是好的,现在就是修另一块板子,请教买什么样的原件比较好,谢过!

楼主:
顶一下,呵呵,大神还在不?

楼主:
再顶一下,字数不够,继续求教

楼主:
顶顶,继续求教

楼主:
现在把47n60c3换上去了,稳压管是30伏的,空载一切正常,打开74伏,过段时间变82.4伏。但接上负载后问题就来了,输出只有67伏了,现在怎么办?

楼主:
变压器输出的那个地方好像还有火星,仔细看了不是接触不良的火星,是那种高压跳火,每次开机都会跳一下火。

网友:
那板子修好了么,前段时间休假的。

还有你说的那30v的稳压管是那的,我不记得底板有这么高的稳压管

网友(2017-05-13):
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看这指导的师傅厉害,高手!

楼主:
板子没修好呢,没高手在什么也不顺,新买的也不小心烧了。现在有好几台坏了的珠江电源了,都一个毛病,接上负载就变68伏了。您问我稳压管,那是我改电源时串接上去的,淘宝上买的30伏稳圧管,在取样点串进去就可以提高电压了

楼主:
现在看到这堆珠江就哭笑不得,我把另件挨个换一遍也查不出什么情况,莫非小板上的另件坏了,那就麻烦也别搞了?为啥我接上负载电压就下来了?看到电动车论坛里有人改坏的珠江电源,改成逆变器的,手又痒了。想请教我这堆坏珠江前级pfc都是好的,可以稳定输出389伏。想请教,是不是pfc在220伏输入的接口直接输入60或72伏直流电,在389输出的地方就有200多伏电压输出?这样做逆变器也算废物利用了。或者389伏输出能通过简单电路变84左右输出也行啊。有大神支招的,我可以送些坏珠江给他。

楼主:
再说下我的改法,1先改全波整流变全桥整流,就是切断变压器接地线,再加两个肖特基整流管上去,型号mbr40200,2改取样电压,在小板边上一个点,切断,串联一个30伏的稳压管,输出电压变成了53.5+30=83.5伏。3.改取样电流,原来两个康铜的,去掉一根,再打磨掉一点,变20安限流。4输出滤波电容原来来是63伏330uf,改成160伏220uf,压敏管100伏的也拆掉。
不知改法上有什么问题,我买了好几个珠江,就改好了一台。还有一台改成29安,也炸了。不知这堆坏珠江还能作什么用,买了台达别人改好的,用了很久都没毛病。看来没技术真是不行啊,要有时间,真想买几本电源书,买个示波器,好好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