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容二极管与多联可变电容的优劣

楼主(2017-03-24):
多联可变电容器(比较常见的双联、四联)在老收音机电路中屡见不鲜,但80年代后期随着变容二极管技术的成熟、成本的降低,采用变容二极管的电调谐逐步从电视机走向了收音机,后期出品的车机高频头、数字调谐收音机、对讲机等,几乎再也见不到多联可变电容的身影了。

想仿制老收音机电路的朋友,很多人都在为找不到合适的多联可变电容头疼,尤其是调谐式高放电路要求的三联可变电容,更是价格离谱且一件难求。用廉价的变容二极管取代,目前总结有以下几点:

1、需要购置多圈电位器替代调谐机构(或者额外的PLL电路,那就脱离仿制老电路的范畴了);
2、通常变容二极管需要1V-8V电压,而老电路通常为4.5V-6V,需要单独设计一组电源,电池供电不方便;
3、调谐的手感问题;
4、总感觉用变容二极管调谐的波段,在调谐过程中的某个频带会出现啸叫,不知是否为个案;

如果有研究对比过此两者区别优劣的老师,还希望能给出更多分析。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以前变容二极管的电压调整范围为0~30伏。很久没有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了。是否过时了?

网友:
以前修电视机时,闲时无聊,高频头里,就有变容二极管,,,拆过几个,,最后也扔了,,

网友B:
原先买过TC9307控制的变容管数调收音板,本想改成电池供电,却发现还要输入9v的调谐电压,于是就放在那吃灰了,车机的高频头用多圈电位器试过,频率不稳定,看来变容管和PLL配合才有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以前变容二极管的电压调整范围为0~30伏。很久没有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了。是否过时了?

高频头内好像有升压电路,30v并不用外部提供,后来的高频头都是5V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先买过TC9307控制的变容管数调收音板,本想改成电池供电,却发现还要输入9v的调谐电压,于是就放在那吃灰了, ...

多圈电位器确实比较鸡肋,手感不如多联电容,而且电位器很容易出现接触不良,这可能也是多圈电位器没有真正成为收音机主流的原因吧。毕竟变容二极管出来后,很快PLL就普及了。

网友C:
变容管配多圈电位器好似度盘不好搞吧。需要另做频率计。

网友:
仿制老电路,就得用老电容。
如果用变容二极管,首选P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以前变容二极管的电压调整范围为0~30伏。很久没有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了。是否过时了?

电视机用30v,收音机低点

网友:
BB910只需3V即可覆盖整个FM波段。

电调谐机械结构设计比空气可变,灵活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容管配多圈电位器好似度盘不好搞吧。需要另做频率计。

可以用普通电位器配减速旋钮,自带刻度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