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一下收音机一中放为啥饱和导通啊

楼主(2017-03-24):
昨天维修一个三友电唱机(带收音机的那种),收音机无声,测量一中放3DG201电压,基极0.7伏、集电极1.4伏,发射极接地0伏。机器是4.5伏供电的。检查了所有有关系的电阻、电容,都没有损坏。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不震荡的原因啊。大家有什么思路没有,提供下。

网友A:
1-4V肯定不对,管子没工作。。

网友:
如果不是基极偏流电阻有问题就是三极管有问题,三极管很可能已经接近饱和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V肯定不对,管子没工作。。

就是啊,应该在3.5伏左右!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基极上接的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用2个4007串联使用,修复了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