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组装一个矿机

楼主(2017-03-24):
线圈是找到一个直径10CM左右的塑料小桶,红蓝线是一段老电话线,中芯纯铜线,0.4左右,焊锡非常好焊,绕多少圈也忘记了,大约200圈,自制的分线器,按图组好后有嗡嗡声无广播,开始只用了一个400P左右的自制可变,后来加了一个270X2的小可变,又加了一个30P左右的小可变,才收到本地的强台,但有杂音,不定时的一声强音,塑料桶带锥度,大头直径11CM,小头直径10CM,不知道是不是锥度的原因?

电路图

电路图

右侧线圈没用上

右侧线圈没用上

自制分线器

自制分线器

分线器

分线器

分线器很好制作,效果也不错

分线器很好制作,效果也不错

网友:
全波检波矿机?直流分量象是没有完整回路哦

网友:
赞!纯手工矿机!厉害!

网友:
纯手工技术和制品,值得学习

网友:
电感电容量都感觉偏大,接收的频率范围自然偏低,检波用一个二极管就可以,倍压效果提高不了多少,做得这么认真,成功一定必须。改进一下参数,收听效果自然能有一个明显的提高。接收中波的电路,在设计时,要根据所用的可变电容容量范围,再确定调谐线圈的电感量,在不能确定线圈的电感量时,采用抽头的办法总能满足要求,图中电容用得太多太大了,

网友:
好!
分线器和可变电容多是自制的!赞一个!必须加分!
倍压检波未必比半波检波好,甚至效果更差,要效果好关键是要减小损耗,做好阻抗匹配。

网友:
楼主牛人啊,什么都自己做,就差自己做矿石了,厉害!那个小可变比大可变做得漂亮。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分线器和可变电容都是自制的,赞赏楼主DIY的深度。
感觉你的可变电容用得太多,容量太大了。

网友:
有能力的人,捡什么就用什么。厉害

网友:
这个可以不可以称“环保矿机”

网友:
空气可变是自己做的?很不错啊!

网友A:
一个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需花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需花多少钱?

我的没花钱

网友:
勤俭节约,精神可嘉!

网友:
这个比较牛,向楼主学习做矿机

网友A:
老师你好!你说你没花钱,我很钦佩!你制作的这个矿石机,如果花钱,需要花多少钱?如果制作一个比它更简单的矿石机需要花多少钱?请问你能不能给我插一个简单的矿石机?你估计需要多少钱?如果可以的话,就给我插一部,我给你付款,当然价钱不能太贵了就行。谢谢!!!

网友:
纯手工制作,厉害!!

网友(2017-06-27):
自动动手乐趣多,实践多了体会也不一样,不动手做过的人感受不到

网友:
大赞 纯手工

网友:
动手能力强大的。。。

网友:
可以介绍一下可变电容的制作过程吗?很希望知道。

网友:
带锥度的桶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在调整过程中两线圈间距一致。

网友:
好大一台,

网友:
有能力的人,捡什么就用什么。佩服

网友:
不错的制作,动手能力还可以,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好!你说你没花钱,我很钦佩!你制作的这个矿石机,如果花钱,需要花多少钱?如果制作一个比它更简单 ...

最好是多看多学习,用钱直接解决就没有乐趣了,如果非要用钱那大约500块

网友(2017-09-14):
我家附近有一个电台发射塔,是不是可以绕一个大大的线圈来发电

网友(2017-10-20):
制作能力很强,值得学习!

网友:
骚无止尽 厉害!!!!!!

网友(2018-01-22):
纯手工矿机!厉害!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