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蓝牙WIFI不能使用故障维修

楼主(2017-03-24):
  机器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蓝牙 WIFI不能使用

  开机发现WIFI地址不详,拆机看到有进水痕迹。

  维修过程:

  拆掉WIFI芯片,掉了10个点,漏铜。

  对比点位图,只有4个有用点,飞线处理好。

  飞好线,装上好的WIFI芯片,开机能认到WIFI,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不能用的手机,十有八九是进水了。

摔碰暴力机也是一个大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