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 小小指针电压表

楼主(2017-03-24):
捡的 感觉好玩,还有微调,二极管  110K电阻  组成

网友:
这种小表很实用,TB也不贵2-3元就能买到。

网友:
改电流表,用在电动车上不错

网友:
这种小表比较常见。

网友A:
九十年代某品牌插排上配有这种小型电压表。

网友:
优势是便宜 简单 一般我都是用数显 有电压电流 的方便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
当初做的第一个稳压电源就用的这种小表做的指示,当时感觉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九十年代某品牌插排上配有这种小型电压表。

对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哈哈…!!!

我曾收藏了两个这样的小电压表,不记得放在哪个地方了。

网友:
        220市电交流电压指示表,小巧实用。

网友:
表头太小,做万用表用个大的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