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听线控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3-24):
请问大侠,随身听线控原理是什么,如何改

网友:
就是把按键通过附加接口方式和耳机线一起延长,仅此而已,

楼主:
如何实现播放,停止,正反倒带控制的?

网友:
可以解释为是有芯片控制的吗?

楼主:
具体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A:
每个开关对应一个电阻来增大电阻  通过改变电阻来控制CPU的线路来控制功能  可以参考电视机的按键控制板

楼主:
大侠,有松下rq-sx15,rq-sx77线控的对应阻值吗?

网友:
这个分两种模式。
简易的,也就是国产随身听常见的是电阻式,不同的按键按下去后对应不同的阻值变化,机器通过识别阻值变化识别按下不同的按键,这种方式在按键接触不良后常会出现按下的键和机器的动作不对应的现象,也就是按下这个键识别成那个键。此方式只能识别少数按键。
复杂一点的,就是总线式,线控内有一单片机,通过总线与主机相连。这种模式不仅可以识别按键,还可以在线控上加显示板;通常这种方式的线控除了耳机的三根线外还有另一个插头,与耳机插头合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开关对应一个电阻来增大电阻  通过改变电阻来控制CPU的线路来控制功能  可以参考电视机的按键控制板

日系的基本不会用这类结构, 完整的开关矩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系的基本不会用这类结构, 完整的开关矩阵电路。

以前拆修过几个爱华先锋和索尼的随身听线控器都是这种原理 四芯耳机线控器

楼主:
有具体的阻值吗?我想改一下我手里的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