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锐宝xl车机

楼主(2017-03-24):
朋友换导航送的,雪佛兰迈锐宝xl一体机,没有插头,接线能开机,能播放。没有声音,喇叭怎么接都不响,针脚都试了,什么问题呢,没有电路接线图,也不知道什么牌子,蓝牙可以连接。

网友:
是不是有单独的音频放大器

网友:
PCB板无接线定义的话,查一下功放芯片资料。

网友:
让你朋友看看说明书,全新科鲁兹说明上说娱乐系统有防盗功能。拆下来就不能用 不知道真假。

楼主:
接上能开机,能播放,就是怎么弄都没有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能开机,能播放,就是怎么弄都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可能就是所谓的防盗吧,我也不懂,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