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做频率计前端探头,减少负载效应

楼主(2017-03-24):
有源探头

有源探头

楼主:
后面连接示波器探头线X1

网友:
低频探头高阻模式比较好,可以减轻被探测电路影响,高频的的则应该用低阻的,阻抗匹配是重点,否则驻波会添乱。

楼主:
这个可以直接测收音机本振线圈的频率,没有什么影响的

楼主:
如果示波器探头接上,频率就变了。就是为了减少影响做的。后面接50欧姆电缆就行

网友:
测收音机本振,直接用示波器探头的话,要用X10,那个阻抗高,内阻大,影响小,X1的分布电容大,足以让频率偏到没影,甚至搞停振,干那个活还是楼主有源探头好用。

楼主:
谢谢鼓励,我也是没办法了。频率计用示波器探头测量FM,X10是15pF电容,接上就停振。灵敏度也很低。这个试了下,还行

楼主:
这是我自己做的试验电路

试验电路

试验电路

楼主:
昨天试了下,测量晶振和LC震荡器,10M以上,不用接触就可稳定测量。10M以下灵敏度数值降低。但是,连接上影响也小了。

网友:
请问楼主,电路中三极管的具体型号如何选择?谢谢。

楼主:
A25  =  2SC3355   两只

网友:
引用 楼主:
A25  =  2SC3355   两只

手里没2SC3355,9018替代可否?谢谢。

楼主:
可以
其实那个50欧姆的换成100也差不多。调整第二个三极管的基极电阻,让它的集电极2.5V左右就行,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