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AV功放的环牛,故障率高不高?

楼主(2017-03-24):
次极是27V*2的,外观干净,无烧痕!

网友A:
不高,很少听说AV功放坏环牛的

网友:
很少听说AV功放坏环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高,很少听说AV功放坏环牛的

我这个功放在线测量4个整流管,2个大滤波电容,10个大功率管,以及一些小二极管,都没发现击穿!可就是烧220V5A的保险,电阻,管子都干净,无烧痕.电路板也无任何异常.所以才怀疑环牛了!

网友:
把次级断开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功放在线测量4个整流管,2个大滤波电容,10个大功率管,以及一些小二极管,都没发现击穿!可就是烧220V5 ...

很有可能是牛坏了,

网友:
不用看了,初级匝间短路。你可以断开次级,开住机再插插头,如果插进插座时电火花大,就是100%初级短路了

网友:
牛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铜线的不高,铝线的故障率很高

网友:
电压正常负载没故障的话,很皮实的

网友:
环牛相对容易烧,因为散热差一些,尤其是质量不好的。

网友:
你通电看看有没有电压     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功放烧牛的概率比较小,但也会存在的

网友:
串个灯泡,断开次级,通电看灯泡不亮测次级电压。

网友:
环牛应该基本不会坏的,即使是铝线的,真坏了环牛,电路应该都有问题的

网友:
很少有坏牛的,应该是不高

网友:
遇到过多次了,但频率不算高,现在的铝线变压器坏的稍微多点

网友:
铝线变压器坏的稍微多,支持观点!!

网友:
应该说坏的可能性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