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9.5v/4.63A笔记本适配器输出电源线问题求解

楼主(2017-03-24):
一戴尔笔记本不开机,怀疑电源适配器问题,故剪下输出线测量三条线(中间带检测针的那种电源适配器)黑线为负,白线为正,正常,中间蓝色针脚也正常,但测量黑白正负两线间有500左右欧阻值,是输出线短路了还是戴尔在正负间加有什么元件,不明白所以特来请教大家谢谢!!!

补充内容 (2017-3-24 22:17):
测量上方图片上黑白两线有500欧阻值

网友:
正负之间有5百欧姆的电阻就不正常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没问题,是笔记本坏了。你用指针式表欧姆档测黑白线,看看表针是不是慢慢往回摆

楼主:
感谢大家回答,我是说把线剪下后测量有阻值的

网友A:
适配器有问题,电池应该可以开机吧

网友:
你这个是假dell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红黑两个表笔测500Ω那两条线,正反都是500Ω的话,坏了的面儿很大。

嗯,剪下的输出线正负间测试有阻值,对调表笔是一样的,中间检测针与正负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有问题,电池应该可以开机吧

怀疑适配器损坏,电池充不进电了,更开不了机,用适配器开机指示灯闪一下,硬盘刚一启动就没反映了,我怀疑,适配器故障带不起负载了

楼主:
我也怀疑有元件的话为什么,不放在板子上而放在两线间呢?真奇怪

楼主:
剪下输出线本想接别的适配器上试一下,在找引线正负极时发现两线间有阻值,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
电线被狗咬过了,有短接。

网友:
楼主这个适配器插头后部应该有个蓝色环形指示灯,图上看没有。我在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输出电容漏电,造成万用表检测正反都是500欧姆,正负线之间串了一个二极管,应该正负检测阻值一大一小,要不就是二极管击穿了?所以电源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估计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检查插头,座?《容易出故障高!》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剥开插头后图片样子无任何元件,测量还有500欧电阻,用清水刷洗后成电容状态从20K欧缓慢退回至30K欧,接适配器还是不能开机,后从主板引出正负极接另一19v/3.42A适配器可正常开机,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买根线换上就好了,

网友:
线是直通的,电源两线间理论上电阻是无穷大的,所以电源两线间有阻值是不正常的。换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剥开插头后图片样子无任何元件,测量还有500欧电阻,用清水刷洗后成电容状态从20K欧缓慢退回 ...

这个插头是内壁才是正极,外壁是负极,中间的针是带500电阻的,那个识别针,不同功率 有不同的阻值的。给笔记本识别用的。功率不够的  电池不能充电,但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