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做台WCF复古胆耳放,从设计到完工全过程

楼主(2017-03-24):
用PRO/E5.0设计外观效果,制做出加工刀路
一次成型正在加工中的外壳全木结构
这个加工完成,沙光后的效果,还没粘结
正在画电源板,灯丝,高压均采用电子滤波
加工中的PCB板
机箱完成准备搭棚
搭棚完成,电容有点大里面很拥挤。
整体效果很不错,声音通透,醇厚,高频延展较宽,乏音丰富,耐听,用一对菲利普的ECC84作输出,前级暂时用北京6N11等,ECC88回来后换上应
该还有提升。整机听不到一点噪音,很舒服。算是比较成功的制作吧

网友A:
好手艺 开关电源

网友B:
很不错 ! 造价多少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 开关电源

不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 ! 造价多少呢 ?

成本不高很多都是拆机件,ecc84是以前买的

网友C:
有雕刻机 就是给力! 内部空间略显得有些小了。

网友D:
造型别致,像是艺术品

网友E:
一直纠结于WCF和有输出变压器的耳放,没听过WCF耳放,不知到底音质如何?能与有输出变压器耳放相比效果怎样、在考虑选择制作,望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雕刻机 就是给力! 内部空间略显得有些小了。

就是材料的原因,只找到这么宽的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纠结于WCF和有输出变压器的耳放,没听过WCF耳放,不知到底音质如何?能与有输出变压器耳放相比效果怎样 ...

还是不错,高频非常好。低频与钰龙ada1比略差,可能是输出电容用180uf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造型别致,像是艺术品

谢谢夸奖了

网友F:
造型很别致,型音工艺术品

网友G:
可以试试6C19这个管子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造型很别致,型音工艺术品

过奖了,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试试6C19这个管子很给力

有机会一定试一下

网友H:
板材经过防火处理没有?

网友I:
好漂亮    出吗?楼主     请联系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漂亮    出吗?楼主     请联系我   谢谢

刚做好,等我玩玩吧,测试一段时间,各方面都没问题了,再帮你做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材经过防火处理没有?

刷了6层清漆

网友J:
你那雕刻机 霸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那雕刻机 霸道哦。

自己DIY的,性能一般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做好,等我玩玩吧,测试一段时间,各方面都没问题了,再帮你做台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谢谢,一直想做个耳放的又怕做不好,因为做单端都会有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谢谢,一直想做个耳放的又怕做不好,因为做单端都会有交流声

我听个十来天,到时空了联系吧,可以加我QQ21763331

网友K:
好漂亮,小管发热不厉害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听个十来天,到时空了联系吧,可以加我QQ21763331

加微信好吗?QQ我不经常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微信好吗?QQ我不经常上   谢谢

发站内信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漂亮,小管发热不厉害吧

小管是高压稳压的,用的TIP50稳压220V发热不大,灯丝用317不行,后来改1085,还是不理想,最后直接把变压器拆了绕组。直接整流给灯丝供电

网友(2022-03-15):
WCF电路对输出滤波电容要求极高。电容器体积和漏电两项指标会难道一众坛友。漏电意味着耳机有可能被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