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不存在

楼主(2017-03-24):
笔记本前两个月开机正常用两个小时  现在不能充电了  请大家说能救活的办法

网友:
电池挂了,拆开看看,用4,2V分别对每组电池充满电,记住保护板不能断电。

网友:
支持这个说法,没有试验过,
拆的旧笔记本电池用在充电手电之类,容量还不错!

楼主:
谢谢  我估计应该行

网友:
我的也是,电池充不了电,现在是用电源适配器在上网,已经怎么用了好几个月了。

请问,只用适配器没有电池,对电脑有伤害吗。(电池在机上,但不认,断开交流电就不工作了)

网友:
估计没什么问题,大家都这样用,笔记本拔了电池也就一两个小时,充电次数也有限制,到了一定次数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
没问题,我都使用外接电源上网,几年了,木有出问题。《笔记本电池不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