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18650的问题

楼主(2017-03-25):
用18650改电钻电池,12V的,原来用3颗,觉得容量还是少了点,想改6颗的。于是问题来了:6颗电池到底是先并后串呢还是先串后并呢?
先并后串呢和先串后并有什么不同?充电电路又怎么做呢?

网友:
不分先后,都一样的。。

网友:
不分先后,结果都一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特别纠结,两种接法都有用的,具体还要看实际使用情况和充电设置吧。

网友:
补充楼上,锂电池放电也是要保护的,容量不可能一样,都有细微的差别

网友:
还是建议先并后串好点。

网友:
第二种接法正确

网友:
第二种比较好点吧,笔记本里面全是那样接的

网友:
印象中拆的锂电池组每节电池都会有检测线到保护板,要想保证安全就要更换保护板,不更换保护板 第二种方法只能将就着用,懵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用第二种接法

网友:
必须第二种方法

网友:
必须是2种方法。

网友:
也不懂,来学习、

网友:
我的电动工具没缘由的全是用第二种方法,感觉踏实。

网友:
必须第二种啊,而且三串电池内阻容量配对一下,不要相差太大,我见过的大部分手钻保护板是没均衡功能的。对内阻容量自放电没信心的,使用一段时间就测量一下电池吧

网友:
拆过产品大容量锂电池大都是先并后串的。

网友:
先并后串好些

网友(2017-05-13):
知识就是力量!学习来了。

网友:
谢谢提醒,主要不懂想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因为锂电串联的充电电路需要专门的充电均衡电路来保证每节电池都能充饱以及不会过冲发生 ...

说的对,第二种方法,

网友:
两种接法都有用的,具体还要看实际使用情况和充电设置吧

网友:
第一种方法需要2套锂电池保护板,第二种方法需要1套锂电池保护板,不嫌麻烦用2套保护板的话用第一种方法可以,简单点用一套保护板的话就要用第二种方法了,锂电池不用保护板使用容易损坏,严重的还能爆炸,这不是吓唬人的,玩玩可以,但要做好功课,了解危险性,危险的事别做,万一出事故炸伤了自己以后就没法再玩了,你说是吧。

网友(2017-06-12):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要注意内阻差距不要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因为锂电串联的充电电路需要专门的充电均衡电路来保证每节电池都能充饱以及不会过冲发生 ...

按这个来不会错的

网友:
第二种要好些,你自己去看原装电池都是用的第二种方式

网友:
第一种如果上带均衡的保护板是不好弄的

网友:
先并后串,一般来说要不要均衡就要看你的电芯了,如果是A级一般都不需要的。像很多工具里面都没有均衡电路。

网友:
不用想,先并后串,充电保护板是分开对每节充电的,先串后并,你还得另加充电板

网友:
应该先并后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