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长城机油是真的吗

楼主(2017-03-25):
在宝上买过长城sl机油,包邮95,可后来发现长城官方旗舰的价格是130左右,真怀疑
我买的是不是真货,大家给个意见,如果是假的,我马上换掉

网友:
我买的130元的。。。。。。。。。。。。。。。。。

网友A:
长城应该不至于有假货吧,

长城的主要客户是货车、皮卡、国产低端车之类,本身就卖不上价。同样都是假,干嘛不做更赚钱的高端假?

网友:
长城市场上也就100来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应该不至于有假货吧,

长城的主要客户是货车、皮卡、国产低端车之类,本身就卖不上价。同样都是假, ...

市面上的假冒机油,最近二十年以来,假冒量第一的永远是美孚,第二就是长城了。而且从来没换过位置。

美孚乃是国人最为迷信的机油品牌,没有之一(虽然在中国是以100年以前卖煤油出名的,跟汽车不沾边儿)。

长城乃是国货精品,自从安吉星品牌推出以后,跟美孚的情况类似。

网友B:
两桶油, 在华夏各地都有直属分公司,如此天罗地网你觉得买到假货的几率比中福利彩票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桶油, 在华夏各地都有直属分公司,如此天罗地网你觉得买到假货的几率比中福利彩票高么?

关键是在我华夏大地买点东西太不容易了,你得提前做足各种功课,分清好坏,分清
真伪,官方旗舰店130一定是真的,那很容易让人联想到90块的非官方店是假的

网友:
假货泛滥,以前京东和超市买美孚。现在只有中石化买长城,最便宜好像138,至少质量保证。上次街边买黄壳5000公里就严重不行。

网友:
直接去两油直营的加油站买,绝对放心。

网友:
道达尔假货相对偏少

网友C:
要是润滑油的性能指标能通过简单方法定量测定就好了. 简单到就跟投影机的灯泡一样, 光通量减小到一定数值, 就算寿终正寝, 嘎嘣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润滑油的性能指标能通过简单方法定量测定就好了. 简单到就跟投影机的灯泡一样, 光通量减小到一定数值,  ...

1.美国从20世纪初期就有API标准,即美国石油协会标准。迄120年了

2.欧盟从80年代末期开始执行ACEA标准,即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标准,比API标准更加严格。

3.我国尽管现在是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的国家,但可惜汽车工业整体水平不高,相关的石油行业标准就更不用说了,从2006年以后再无更新(其实就是照搬API的),就是照抄都懒得去抄了,这个就无话可说了。

4.发达国家市场上的机油品牌不超过20个(500强品牌),而我国是300多个,还不包括近两年雨后春笋般的德国XX, 德国XXX........等所谓德系专用机油,连包装都是相同的(只有标签不同而已)。例如鄙人名叫张三,我就可以生产张三牌的机油,没人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美国从20世纪初期就有API标准,即美国石油协会标准。迄120年了

2.欧盟从80年代末期开始执行ACE ...

当厂商靠不住时就只能靠自己了. 曾经因为担心保温瓶瓶胆绝热能力不达标, 考虑过diy检测保温能力的装置. 这个不贵, 十几块钱的成本, 检测一次时间不过几分钟. 使用频率与打碎保温瓶的频率相同. 感觉意义不大就放弃了.

但是因为机油的主要参数检测可能还涉及到化学方面的, 这个就不好办了. 这也是这几年来我一直念叨这个事情, 但是总也无从下手的原因. 如果能找到一种快速廉价的检测主要性能指标的方法, 即便不能用来鉴别机油真伪, 至少也能定期检测在用的机油品质的相对变化, 实现 "按需换油", 而不是现在的"按时间" 或者 "按公里数" 换油的局面. 节约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网友:
楼上愿望是好的,但实现起来难度太大了。
机油品质分析涉及方面太多,有一些全国也就几家科研单位能做。
所以也就只能按公里或按时间
再说了,现在造成这种局面原因应该是机油(也是润滑油的一种)技术门槛极低,而市场门槛极高。已经形成了垄断状态。就像13楼说的,我自己就能生产张三牌润滑油,可你卖给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