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土基准AD584(组装)

楼主(2017-03-25):
网购的成品板子,单锂利用3R33来升压到15V给AD584供电,没有技术含量,就不提供原理图了,就是AD584是JH的精度差的,标定室温有点低,不过校对一般的三位半足够了。

测试福禄克77

测试福禄克77

出厂标定证

出厂标定证

网友:
不错,校准3位半肯定是绰绰有余,校准一般的四位半都可以。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恒强啊,整体做得不错

网友A:
“”利用3R33来升压到15V“”,可以看看电路吗?

网友B:
个人认为,基准电压源不使用升压的电源或开关电源供电为好,振荡工作类电源会产生干扰,引入噪声影响性能,如果工作电流不太,使用电池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基准电压源不使用升压的电源或开关电源供电为好,振荡工作类电源会产生干扰,引入噪声影响性能, ...

同感!校正设备也不常用的,所以用电池+线性降压稳压到规定电压的办法可能更好。无设备测试对比,纯属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3R33来升压到15V“”,可以看看电路吗?

网上找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感!校正设备也不常用的,所以用电池+线性降压稳压到规定电压的办法可能更好。无设备测试对比,纯属个 ...

说得很对,同意您的观点,只是这个基准本身精度就不高,等找到LH后缀的,再做纯电池的。

网友:
万用表真好。

网友:
校准四位半是没问题的。

网友:
要经常用校准吗

楼主:
基本上用一次就吃灰去了。除非专业修理表的。呵呵

网友A:
谢谢!这是降压还是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是降压还是升压?

升压图4.2v升15V  使用效率还可以,只是电压低于4V不能启动。

网友:
标签上有标定温度15度字样,这个看了很不舒服。最好有温度补偿,有了温度补偿后就去掉该项标签了。

网友:
万用表一年一次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