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C1矿石机没成功。。。

楼主(2017-03-25):
线圈完全按照置顶的帖子介绍的方法,唯一不同的是我妹买到聚四氯乙烯薄膜,所以天线线圈是先焊好抽头再绕,而为了防止抽头之间碰到,用黑色胶带隔离开。煮蜡大概三四分钟,好像没见到有小气泡。。。电阻与电容的选择如图。(照片里检波线圈的一头本应该连3DQ的S极,导线刚弄断了,测试前是连上的)。疑问比较大的是可变电容器的连接。因为我这个引脚比较多,与帖子里的不一样。测试时有地线,天线从楼上垂下几米(图中红色的那捆线是天线,一头接在接线器的中间那个接头上,旁边那一条是地线,一端接在天线线圈的一头)。有经验的同好牛人们帮我看看哪错了 。。。

网友A:
没成功
若是初次装机,我建议,还是首先测试天线和地线,这是成功与否的先决条件。
做法是,用二级管,加耳机。若有广播声音,就下一步,加谐振线圈可变电容量,还用二极管检波,加电容耳机。
若能收到广播,再换成3DQ。
这样会使你信心大增,一发不可收。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成功
若是初次装机,我建议,还是首先测试天线和地线,这是成功与否的先决条件。
做法是,用二级管, ...

我最基本的矿石机是成功的,因为是网上买的套件,组装很方便。但每次拉天线太麻烦了,所以想自己买零件装个小磁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成功
若是初次装机,我建议,还是首先测试天线和地线,这是成功与否的先决条件。
做法是,用二级管, ...

谢谢!您说的这几种等零件到了也想试试的。

网友A:
拉天线太麻烦?
我的理解是,装磁环,就可以不要天线了。

网友:
不论用什么线圈都不能降低对天线地线的要求,怕麻烦等于失败.耳机里的电流都是天地线提供的.楼主有千里马却舍不得给马吃草,说是麻烦.

线圈,可变,二极管,耳机再好,都是要吃电的.

网友:
磁环矿机要用高效率天线和地线。

网友B:
主调线圈电感量太小了,要配1000P的可变电容才好。

网友:
楼主一定是数照片中磁环线圈的圈数了,照片只是示意如和绕线圈用的,圈数要看线路图中标注的数据。应当用厚15mm磁环绕到51圈。

楼主:
是的,线圈圈数完全是数照片里的圈数,因为我还没有仪器可以测量。您的意思是如果把双联换成2*1000p的就不用换线圈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天线太麻烦?
我的理解是,装磁环,就可以不要天线了。

见笑了 我本来就是这样理解的,因为经常看到老师们的“无天地线。。。。矿石机”,好生羡慕,以为磁环的就不用天地线。是不是这样:双回路的大型天线线圈接了可变电容的就无需天地线,而不接可变电容的天线线圈必须有大地作为电容,要拉天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线圈圈数完全是数照片里的圈数,因为我还没有仪器可以测量。您的意思是如果把双联换成2*1000p的就不 ...

是2X500P或1000P的可变电容。

楼主:
好的,我换上新的电容再试试。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楼主当地的中波收音环境如何,电台信号本身是否够强;
第二:楼主所用的是四联可变电容,这种可变电 ...

谢谢!
距离宁波广播电台大概8公里,之前用最基础的(总共四个零件:磁棒小线圈+2*270可变+2AP7+高阻耳机)在楼下拉18米天线(1mm的漆包线,很细。高度只有半人高),简陋地线(剪刀插地上),能比较清晰听到中国之声,偶尔的日本台。这个可变电容是四连的,这三个脚是270p,我就按照教学贴那样干了,确实是没有道理模仿,我自己也觉得很有问题。打算按照大家的意见修改一下,再接上可靠的天地线试试。焊接3DQ时电烙铁的接地端用细导线接在水龙头上,最近很潮湿,身上应该不会有静电。蜡和教学贴一样,是一根蜡烛溶的普通蜡。

网友:
好像你的可接地点错了,左右两边的地,若不在一起,地线是不通的!

网友D:
可变电容接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变电容接地点

就是说天线线圈的接地端要与可变电容的接地端相连,再一起接地是吗?

网友E:
矿石机不用天地线是有条件的,就是 接收的信号要足够强,如果信号弱电台远,就算是架得良好的天地线,收到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以为是用上磁环就不要天地线,是对矿石机的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学贴里面用的是蜂蜡,不是石蜡,蜂蜡煮热后会偏黄色。而蜡烛上的蜡是石蜡,石蜡是不适合作为电气驱潮或 ...

那还能补救不?再放蜂蜡或高频蜡里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矿石机不用天地线是有条件的,就是 接收的信号要足够强,如果信号弱电台远,就算是架得良好的天地线,收到 ...

谢谢,从知道矿石机到制作的这一个月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与经验,初次玩是有很多误解。

网友F:
我的进度跟你一样 理解也一样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进度跟你一样 理解也一样 哈哈

我在连夜赶工 刚才赫然发现原来接地电烙铁的水管到屋外变成了PVC管,不知道之前3DQ有没有被焊坏,真是雪上加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把矿机电路接好后,会放到家无线路由器天线旁听有无哒哒声,有声证明电路基本工作了,再去室内或室外信号 ...

谢谢你的方法,我从新弄了一下,按照tnlby老师的建议换了大的可变电容,去无线路由器旁边听了,有很强的磁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天线线圈的接地端要与可变电容的接地端相连,再一起接地是吗?

你如果制作的是双回路机器,天线线圈两端与天、地线接好后,后边调谐检波回路的接地端(就是可变电容器的动片)不接地也是可以响的。不过通常还是习惯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能补救不?再放蜂蜡或高频蜡里煮。

实用中,没有那么严格。
理论上石蜡不如蜂蜡,但是你如果较真用高频Q表测一下,Q值也差不多。
我从13岁开始接触矿石收音机到走上无线电爱好之路,矿石机、晶体管机、电子管机装过很多,线圈(不管是调谐线圈还是中频变压器、音频变压器)从来都是浸石蜡的,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对于短波调谐线圈,因为圈数少,不要密绕,间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调线圈电感量太小了,要配1000P的可变电容才好。

老师您好。我看您教学贴图片对应的电路图里用的可变是2*500,但线用的是0.04*270.我线圈匝数是按照图片,但线是按照教学贴里的0.04*175,请问要选配的可变还是1000p吗?李兹线股数不同不影响吗?

网友:
您用15㎜厚的磁环绕了38圈要配1000P的可变电容,175股的线没有问题。

楼主:
给我的第一架自已购置材料的矿石机露个脸虽然还是只有似有似无的人声(老婆说是我幻听),真正听到的只有一个半点报时和能完全确定是音乐旋律的声音,但貌似是那种怎么旋可变都在的电台声,不是分割很清楚的那种中波台。

网友E:
离收台不远了,加油

楼主:
谢谢,虽然积极性严重受挫,但我试验坛上几位老师不同类型天线的典型之作之路还将继续。排在第二个的正好是您的“大线圈矿石收音机”,这几天做。因为没有您做螺纹线圈的车床,我打算线圈做成陈宪文老师式的,但我只有直径6.8厘米和直径5.6厘米的模子,作天线线圈,调谐线圈和感应线圈的模子。如果用0.1*125的李兹线,合适的可变(一般常见的2*360等我有),不知要绕多少匝数(间绕,即两匝之间有一条线的距离)?您有空的话能否帮我算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离收台不远了,加油

另外不知您是否做过陈宪文老师式的线圈,我有很怀疑一点:当模子去掉以后,只有几条环氧纸板条作支撑的线圈不会散掉了吗?还是去模子前先把环氧纸板条用虫胶固定在左右两块板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不知您是否做过陈宪文老师式的线圈,我有很怀疑一点:当模子去掉以后,只有几条环氧纸板条作支撑的线 ...

0.1   125股的李兹线外径大概为1.47MM ,这个直径的线绕制线圈时,线筒的直径不能过小,要不绕制的线圈会很长,我给你列了个数据表格,前面二个是按照你的管子直径计算的,实际制作时,以调谐线圈在标准,天线线圈直径   适当 大一些,要能套在调谐线圈上移动调整。如果是二极管电路,就不用场管线圈了。天线抽头也可以不用,可以通过移动线圈的位置进行调整。矿石机的制作中,线圈的制作质量是关键。线圈的精准就要靠线圈的稳定性保证。不用车螺纹,直接绕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   125股的李兹线外径大概为1.47MM ,这个直径的线绕制线圈时,线筒的直径不能过小,要不绕制的 ...

好的,谢谢。这个是密绕的数据,如果间绕的话能不能计算呢?

网友:
不加工 螺纹的话,间绕是很难保证绕制质量的。除非是短波,匝数少,用铜线绕制的固定性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我的第一架自已购置材料的矿石机露个脸虽然还是只有似有似无的人声(老婆说是我幻听),真正听到的只有 ...

不死心,刚才又下楼搭临时天线试验,终于听到了中国之声!一段新闻只有有个别几句听不清。真是一波三折,刚开始线圈绕错,塑料可变引脚接错,接着接错空气双联的引脚,再发现空连选错(感谢经验老道的tnlby老师!),最后,就是刚才,实在想不通,唯一可能剩下:李兹线没焊好(焊的时候发现很难粘上锡),耳机接触不好(之前为了给没插头的高阻耳机接了个普通耳机的头,经常感觉有问题)。抱着最后一试的想法把耳机重新还原接入电路下去试,终于听到中国之声了!

网友:
这是个学习贴,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