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为了减小失真,可以不用发射极旁路电容吗?

楼主(2017-03-25):
如图:因电脑声卡输出信号幅度偏小,我做的功放没有前级,现用三极管加一级电压放大,只需放大2到3倍即可,工作点调在一半电压,工作在甲类状态,为了减小失真,可以不用发射极旁路电容吗?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设置多大才合理,失真最小?就是说R1和R2多大才合理?

网友A:
旁路电容可以不用。集电极电位在电源电压一半时动态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路电容可以不用。集电极输出要有隔直电容,集电极电位在电源电压一半时动态最大

谢谢回复,我在想集电极负载电阻比较大的情况,不会影响工作点,为了保真不想加这个隔离电容行不行?我是直接用功放音量电位器做的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在想集电极负载电阻比较大的情况,不会影响工作点,为了保真不想加这个隔离电容行不行?

可行,我看了电路,负载电位器阻值比R1大得多,可以不用隔直。用块双运放做个几倍的放大器更简单,设计放大倍数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我看了电路,负载电位器阻值比R1大得多,可以不用隔直。用块双运放做个几倍的放大器更简单,设计 ...

我也考虑过运放方案,但信号要经过运放内部多级处理,感觉不爽,相当于做了个前级,所以才有各种音频运放的声音出来不一样,我这样用金封管简单做一级放大,最能保持原味,不知你赞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运放方案,但信号要经过运放内部多级处理,感觉不爽,相当于做了个前级,所以才有各种音频运放 ...

我觉得运放做几倍的放大应该对信号没有任何影响,放大倍数高了就要看运放的性能了

网友B:
电脑音箱也这么讲究,没有听说过金封的原汁原味,你还不如拆了主板下来,把里面的增益改一下,这样才真的是原汁原味了。或者用个音频升压器,保证原汁原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音箱也这么讲究,没有听说过金封的原汁原味,你还不如拆了主板下来,把里面的增益改一下,这样才真的是 ...

我是用声卡输出接功放的,换了各种前级管子声音还真有差别,这个不是玄学吧

楼主:
实测要设置30mA的集电极电流,动态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C:
⊙﹏⊙b汗,你将功放的增益增加1倍不就结了。
话说什么电脑输出增益这么小?现在的电脑输入信号幅度都是Vpp级别的。。我都是嫌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汗,你将功放的增益增加1倍不就结了。
话说什么电脑输出增益这么小?现在的电脑输入信号幅度都是Vp ...

如果增加功放增益,势必会加大反馈电阻,减小反馈,造城失真,我这样加一级单管放大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你加一级无反馈的放大器,不知道失真有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增加功放增益,势必会加大反馈电阻,减小反馈,造城失真,我这样加一级单管放大问题就解决了

一般的功放,输入600mVp即可满幅度输出,

增加一倍的增益,也不过是300mVp的输入满幅度输出,何来的失真哦。。。。。

网友:
将减小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功放,输入600mVp即可满幅度输出,

增加一倍的增益,也不过是300mVp的输入满幅度输出,何来的失 ...

  比如我现在做的是1969小甲,怎么来提高增益,又很小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一级无反馈的放大器,不知道失真有多大?

图上R2就是反馈电阻了,之所以没加旁路电容,就是直流交流一起反馈。

网友D:
15楼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为R3/R4+1,减小R4或者增大R3都能提高电压增益,不过增大R3改变了电路静态工作点,需要重新调整Tr4基极直流电位(降低)使输出端直流电位为一半电源电压,当然输出端直流电位变化不会很大,不改变Tr4基极点位也影响不大。但相对来说减小R4来提高电压增益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楼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为R3/R4+1,减小R4或者增大R3都能提高电压增益,不过增大R3改变了电路静态工作点, ...

一般的做法是加大R4,好像还没人减小R3,不过我还是想忠于原作,在输入前端想办法,实验表明是可行的,只是应付有时候信号录制很小声的时候,不用把电位器开到最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的做法是加大R4,好像还没人减小R3,不过我还是想忠于原作,在输入前端想办法,实验表明是可行的,只 ...

楼主说反了,加大R4是减小增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汗,你将功放的增益增加1倍不就结了。
话说什么电脑输出增益这么小?现在的电脑输入信号幅度都是Vp ...

电脑声卡输出勉强够用,有时信号录制小的时候要把音量开完,总觉不爽,始终觉得和我的1969匹配输入电压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反了,加大R4是减小增益了。

哦,这没实验过 我打错了,我的原意是加大R3,还没人调整R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反了,加大R4是减小增益了。

还有我看到有的加大了Tr4的发射极电阻,把8.2k加大成22K,也是为了加大增益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我看到有的加大了Tr4的发射极电阻,把8.2k加大成22K,也是为了加大增益么?

楼主又打错了吧,Tr4发射极电阻不就是R3吗,楼主是想说Tr4集电极电阻吧,Tr4集电极电阻增大不会改变增益,只会让Tr4的直流工作电流减小而已,对交流放大倍数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又打错了吧,Tr4发射极电阻不就是R3吗,楼主是想说Tr4集电极电阻吧,Tr4集电极电阻增大不会改变 ...

又错了 就是这个8.2K的集电极电阻,原来加大后不能增加增益,只能调接集电极电流,谢谢!

网友E:
动态范围最大的点并非集电极电压是电源的一半,是15v左右。电位器需加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态范围最大的点并非集电极电压是电源的一半,是15v左右。电位器需加隔离

为啥要调15V动态最大?怎么计算的?我目前用的总电压是27V,调到13.5V试了一天,效果不错,现在集电极电阻取值460欧,电位器电阻远远比他大,不用隔离了吧,我其实就是不想加这个隔离电容,因为这个电容比较讲究,不是普通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态范围最大的点并非集电极电压是电源的一半,是15v左右。电位器需加隔离

是不是集电极电压要调到发射极到电源的一半,而不是地到电源的一半?

网友F:
必须加隔直流电容,否则调整电位器会影响工作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集电极电压要调到发射极到电源的一半,而不是地到电源的一半?

差不多,发射极电阻较大时就不能不考虑,由于这个实际电路的动态范围不需要用到极限,有些偏差也无所谓,影响不到实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发射极电阻较大时就不能不考虑,由于这个实际电路的动态范围不需要用到极限,有些偏差也无所谓 ...

谢谢,但最好是能够调到最大动态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加隔直流电容,否则调整电位器会影响工作点。

电位器输出端是接电容的,电位器中点没有直流流过,调电位器不会影响中点吧

网友F:
你用Multisim 仿真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Multisim 仿真一下就可以了。

我已经实际搭建电路实验了一天了,目前参数,电压27V,集电极电阻460欧,发射极电阻100欧,工作点13.5V附近,电位器50K,无论怎么调电位器都不会影响工作点电压,对直流而言集电极就是接了一个50K的负载,不会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我现在做的是1969小甲,怎么来提高增益,又很小失真?

经典的电路修改往往容易引起增益,不过楼主可以试试将R4改成100欧试试 失真你能不能听出来,如果听不出来,不就皆大欢喜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测要设置30mA的集电极电流,动态才能满足要求。

不对吧!你作的是前置放大,静态电流要30mA。比1969的Tr4静态电流还大很多。
动态范围与电源电压有关。
你电路中的电阻有误R1、R2、R4及R5。为了集电极电压在电源电压中点(此时电路动态范围最大),你把静态电流调得太大了。
重新设计电路,把集电极电流放在1~2mA即可。另建议你把音量电位器放到声卡输出处。
个人意见,只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对吧!你作的是前置放大,静态电流要30mA。比1969的Tr4静态电流还大很多。
动态范围与电源电压有关。
...

嗯,建议不错,但即使把电位器放在前端,假设极端情况电位器全开,单管电流小了仍然不能满足动态需求,我把电流减小再重新调整试试,用表窜入原电路Tr4集电极测量了下,集电极电流仅仅0.3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典的电路修改往往容易引起增益,不过楼主可以试试将R4改成100欧试试 失真你能不能听出来,如果听不出来 ...

最好的方案是不去改动原著的参数,在前端想想办法,相当于加个前级放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建议不错,但即使把电位器放在前端,假设极端情况电位器全开,单管电流小了仍然不能满足动态需求, ...

你意思是这样的电路?我前提是不想多加隔直电容,声卡是没有直流出来的,电位器只有这样才行。不过这么做最小音量时有短路前级输出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态范围最大的点并非集电极电压是电源的一半,是15v左右。电位器需加隔离

还想请教景元兄:这个放大电路用C1815为例,集电极电流设置多大最好?失真最小,依据什么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对吧!你作的是前置放大,静态电流要30mA。比1969的Tr4静态电流还大很多。
动态范围与电源电压有关。
...

再请教,集电极电流为1-2mA是根据啥来计算的?

网友H:
输出反正是有电容的, 为什么那么奇葩地不把电容放在集电极和电位器之间呢?

你知道直流电有阳极腐蚀作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反正是有电容的, 为什么那么奇葩地不把电容放在集电极和电位器之间呢?

输出是有电容,但那是原电路的输入电容(15楼电路),如果我把他放在电位器前,那么电位器就会影响后面输入晶体管的偏置,除非你再加一个电容,但我不想加多了电容影响频率特性,直流电流有腐蚀性,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会对电位器造成腐蚀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景元兄:这个放大电路用C1815为例,集电极电流设置多大最好?失真最小,依据什么来设置?

如此深的负反馈,用什么管子失真都不会大,集电极负载电阻以通频带与分布电容、后级电路的输入电阻而定(音频电路中一般选择集电极负载电阻是分布电容容抗与负载电阻并联值的几到几十分之一),集电极负载电阻越小通频带越宽、带负载的能力越强;计算放大倍数受后级的影响越小。依集电极负载电阻与集电极直流电位计算工作电流
你的电路用在音频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再请教,集电极电流为1-2mA是根据啥来计算的?

仔细阅读了你所有的回复。我觉得你看问题有些偏激(请原谅我这样说)。
1.其实电脑声卡的输出电平真的巳足够供给1969了。太大很客易引起失真。
2.按照你的原电路,不加电容是可以的(按照你的标题要求,失真好像也不关电容的事)。但你过份强调了加电容的坏处,怕影响放大器的频响曲线。你可能比较喜欢低音,但频率太低人耳是听不到的。在坛中的“发烧音响专区”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你可以去读一下。而且1969的输入和输出端已经各有一只电容了。所以你不必过份强调加电容的问题。这样就可给电路设计留有较大的空间。
3.如果你真的想再加一放大电路在声卡与1969之间,那也是可以的。但你要注意:加入放大器越多失真的机会越大,同时噪声也会相应增加。
4.加多一级放大器后除了要注意加入的放大器不失真,也要注意因1969输入电平过高而失真。前面已有大神提过:一般的功放,输入600mVp即可满幅度输出(当然你可以通过R3把幅度减少)。你没有必要在你加入的放大器上用24V电压。建议你用7805或7806把电压降到5V或6V。调整R5你就可把工作电流调整到1mA左右。当然如果你不想降低电压,那就必须重新计算所有的电阻值。
5.因为声卡输出的信号幅度巳较高。很容易引起你加入的放大器失真。所以我建议你把电位器移到声卡输岀处(因不知声卡结构最好加电容)。你如果不这样,也可通过电脑控制声卡输岀的大小。
6.当然你也可以加大R2来增加负反馈来减少失真(但这也不是万能的,范围太大也不行)。
小小建议,有错望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仔细阅读了你所有的回复。我觉得你看问题有些偏激(请原谅我这样说)。
1.其实电脑声卡的输出电平真的巳足 ...

首先感谢你详细的回复:
     1.。其实我不是偏激,我是不懂,声卡输出一般情况下给一般的功放够了,但我这个自己做的功放(完全按照原著参数)在电脑声音文件录制小的时候,总感觉输入不够(电脑输出音乐电平不是恒定的),这种情况要把电位器开到80%才够,所以有加一级放大的想法,(一般成品功放都开30-50%已经足够了)
     2。电压问题我用的功放电源27V,我觉得电压高点动态好,加入放大级后我用示波器监测了输入波形,加入的放大倍数不高(反馈比较深),用三角波发生软件,把电脑上音量全开,调到没有出现失真的情况就刚好,又用信号发生器逐渐加大信号幅度,检查各级放大,音量开到80%以上,输出级才出现顶底被削现象,为啥不想加电容?因为这种电容特殊,我手中没有这种多余的电容 ,貌似还有一个电容多了造成相位移动的问题等等考虑,只想到尽量不加为好,当然这种想法未必正确。
     3。现在我电压还是27V,已经把电流调在2mA附近,工作点减去发射极电压后调在15V附近,感觉还可以,没必要用7805之类的去降压吧?其他朋友说电压高动态大,也不知道电压这么高有没有啥问题,只知道没有超出晶体管的功率(1815是50V0.4W)。
     4。折腾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自己做就是享受过程,自己基础差,查了几天的百度,都没弄明白集电极电流是根据啥来设置的,矿坛的朋友很热心,不懂就想请教,有打扰请多多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此深的负反馈,用什么管子失真都不会大,集电极负载电阻以通频带与分布电容、后级电路的输入电阻而定( ...

明白了,谢谢

网友E:
对楼上的一个关切表达一下看法,单纯的讨论和交流:
“貌似还有一个电容多了造成相位移动的问题等等考虑,只想到尽量不加为好,”
耦合电容的确会产生移相作用,但到底有多严重、对音质有多大干扰是需要弄清的。在CR耦合电路中(C为耦合电容容量,R后级输入电阻阻值),如果R无限小或者是C无限小,移相将接近90度,相反如果CR都为接近无限大,移相就接近于0,由于C的作用与频率相关,当C较小时确实会产生移相作用,而且频率高时移相较小,频率低时移相更明显,但只要C和R足够大,移相作用就几可忽略,完全没有为此去担心
电容品质对传输的影响也远没有那么严重,ESR大的电容顶多相当于电容串了一个小电阻,损耗大的电容顶多相当于并了一个RC串联电路,只要R、C足够大,这些都是基本没有影响的,千万不要被“玄学”所误导,倒是漏电大的电容相当于并了一个电阻,有移相工作点的可能,需加注意。
该加电容就加电容,滤波需要好电容,反倒是耦合电容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楼上的一个关切表达一下看法,单纯的讨论和交流:
“貌似还有一个电容多了造成相位移动的问题等等考虑, ...

哦,原来是这样,有人说换了输入电容声音会发生变化,于是就采用了各种五花八门进口的输入电容,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玄学,我用的据说是美国的红美人做输入电容,到底和其他电容有没有区别,还没来得及鉴定 ,既然极间耦合没那么讲究,我加个普通的薄膜电容试一下,看声音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I:
楼主你的电路动态范围最大点并不是集电极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你可以这样来确定工作点:C1815晶体管甲类放大线性最好(失真最小)时Ic约为1~10mA,暂定静态Ic=5mA,当发射极电阻选用1K时(你的电路选用的1K有点偏大),则发射极电压为5V,为尽力保持失真最小三极管准饱和时预留2V压降,这时集电极最低电压为7V,同理集电极电阻预留1V压降,当电源电压27V时,三极管集电极输出电压范围在7~26V,取中间点16.5V,这时电路动态范围最大,这就是最佳工作点!这时集电极选用电阻约2.2K。

网友J:
都是失真惹的祸,要想做到0失真,成本肯定不会太小,这就是   发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电路动态范围最大点并不是集电极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你可以这样来确定工作点:C1815晶体管甲 ...

你的解释很清楚,谢谢,这样我就理解了工作点的合理选择,但还有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1-10mA的集电极电流线性最好,从而选择5mA电流?是查晶体管曲线得来的吗?这就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都是失真惹的祸,要想做到0失真,成本肯定不会太小,这就是   发烧

可以说任何人都做不到0失真,只能在自己认知的情况下,尽量减小失真。发烧也是学习的过程,就像当年电脑超频一样,你必须知道其中的根底才能稳定地超频。

网友K:
集电极电阻是发射极的两、三倍就可以,电压放大正好是2,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K:
集电极电阻是发射极的两、三倍就可以,电压放大正好是2,3倍。

是啊,我现在想知道集电极电流设置多大三极管线性最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现在想知道集电极电流设置多大三极管线性最好?

哪个工作点线性好要看三极管的特性曲线来定,一般小功率管在1mA到10mA都会好。电流大小还与输出阻抗有关。
一般这种前置,设计为2mA左右足够。如1楼图所示,工作电流应该在3-4mA左右。

此电路有足够大的负反馈的,线性应该非常好,失真也会非常低。

网友:
引用 网友K:
集电极电阻是发射极的两、三倍就可以,电压放大正好是2,3倍。

你没有考虑前后级放大器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哪个工作点线性好要看三极管的特性曲线来定,一般小功率管在1mA到10mA都会好。电流大小还与输出阻抗有 ...

线性看来主要是由特性曲线决定,明白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详细的回复:
     1.。其实我不是偏激,我是不懂,声卡输出一般情况下给一般的功放够了, ...

首先祝贺你完成你的放大器!
我叫你把电压降下来有两点(只供参考):
1.你只在强调你放大器单独存在的动态范围。但你有没有想过1969能否接受?这么大的范围会引起1969的失真。
2.一般功放的电源都没有稳压(不知你的有没有)我。当信号进入功放后会引起电源电压的波动。这些波动对于功放来说影响不大,因为它不会再被放大。但对于前置放大就会有一定的影响。
至于如何计算静态工作点,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祝贺你完成你的放大器!
我叫你把电压降下来有两点(只供参考):
1.你只在强调你放大器单独存在的动 ...

       前级动态大,但放大倍数不大,示波器观察,本级没有过载现象,接上1969电路后,正常信号30-50%音量够了,没有明显失真,电位器调上80%以上就会出现顶底被削现象,但一般情况调不到那么大的音量。只有输入信号本身很小的时候才会开大超过50以上。
       看来对功放电源做一个稳压还是很有必要的,最少对前级做一个串联稳压,通过坛友的帮助,我基本上知道该怎样去设计了,完成放大器还早,基础差,还在学画PCB等等,现在的功放是用洞洞板在测试架上实验,暂时还用的是可调稳压电源供电,1969静态功耗很大,还在设计温控电路(准备用风扇降温),节能电路等配套电路,如果一曲终了,没有继续放音,就休眠了,两只功放管静态电流降下来,基本为0,而中点电压一直保持不变,反正就是不断折腾,心中想的是尽善尽美,但不一定能做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级动态大,但放大倍数不大,示波器观察,本级没有过载现象,接上1969电路后,正常信号30-50% ...

1969是甲类放大器静态电流当然很大。我记得e3po大神那里有1969怎样用于甲乙类的做法,你可以去看看。
功率放大器是甲类好还是甲乙类好,各人说法不同。本人比较喜欢甲乙类,最少它的静态功耗比甲类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1969是甲类放大器静态电流当然很大。我记得e3po大神那里有1969怎样用于甲乙类的做法,你可以去看看。
功 ...

简直就是烧电器具,27V,静态1.5A,双声道快80W了,看看准备的变压器吧,最少都在230VA以上,电流还是准备降到1.2A,不能再少了,但是他产生的偶次谐波,音质确实动人,弄好了再来研究甲乙类的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