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如何测量超声波振子好坏

楼主(2017-03-25):
谁知道  如何测量超声波振子好坏  谢谢

楼主:
有几十个

网友:
过去从经用万用表量过,记得好像阻值很小。

网友A:
上机测试不就知道道了,首先要用万用表测,应该阻值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机测试不就知道道了,首先要用万用表测,应该阻值很大,

没有机机哦

网友:
电阻很大,另可测下电容

网友:
从经修过的振子板,这块是进水了

从经修过这东西,记得阻值很小

从经修过这东西,记得阻值很小

网友:
修好封装以后

网友:
原理和压电蜂鸣器差不多,电阻无穷大 用电容pf档测有容量的。

网友:
我无意中发现一种测式办法,就是震子。的大罗丝。与大喇叭口,烧一下电焊,停下后去摸一下有电击是好的

网友:
如果有阻值或短路可以静置放置一段时间 (至少一年以上)可以恢复 可能降低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