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放在床头柜上的小数字表

楼主(2017-03-25):
应好友要求
做了几个放在床头柜上面用的小数字表
该表只为显示时间
没有其他任何花哨功能!

电路结构非常简单:
以AT89C2951/4051为核心
外加几只阻容即可
特别适合初学单片机的坛友仿制

在此特别郑重声明:
未经本人授权
严禁用于商业!!!

楼主:
调整时间的遥控手柄图

楼主:
需要原代码的坛友直接和我联系

网友:
强,这个真心不错

网友A:
这个没有使用时钟芯片,世界不准确的

网友B:
高人!!我一直在想做一个数字钟一直未能动手, 一声叹息啊

楼主:
一次做了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人!!我一直在想做一个数字钟一直未能动手, 一声叹息啊

这个应该适合你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使用时钟芯片,世界不准确的

这个成本不足15元
如果加入时钟芯片的话
就回增加成本

家用的没必要很准确
再说用遥控器调整时间很方便的

网友C:
楼主强大,成本不贵,时间程序可否加入石英钟机芯的那种芯片,一个`机芯才2块多点,芯片估计三五毛吧,

网友D:
再自带上下和复位三键方便。

网友E:
晚上会不会太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使用时钟芯片,世界不准确的

时间准不准和是否使用时钟芯片没有关系,时钟芯片只是一个低功耗且带一个经过标定的温补振荡器的玩意。

也就是说,实际上可以自己做这个事情,比如用频率计测量(注意不能直接测量,可以通过翻转 IO 等方式间接测量)晶振频率,然后纠正它。还可以变温测试晶振的温度系数,然后增加一个温度传感器,并纠正它 --- 时钟芯片实际上就是这样,只是厂家给你做好了。

甚至如果楼主愿意,可以用高稳定度振荡器代替原普通晶振,比如 OCXO,比如铷振。

当然也可以不用这些麻烦的手段(测量需要仪器,OCXO、铷振体积大功耗巨高),其实现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授时,就算你晶振误差上天都不怕 --- 重要的是,不管是时钟芯片还是高稳振荡器,你都要校时,而使用授时法,授时的同时就校时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强大,成本不贵,时间程序可否加入石英钟机芯的那种芯片,一个`机芯才2块多点,芯片估计三五毛吧,

两块钱的机芯,用的振荡器不见得比楼主的晶振更好

一个内置温补晶振的 5ppm RTC,比如常见的爱普生 8025,超过 5 块钱一片了,也不过 5ppm 指标(一个月误差 13 秒)

网友:
不错啊,有空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强大,成本不贵,时间程序可否加入石英钟机芯的那种芯片,一个`机芯才2块多点,芯片估计三五毛吧,

如果大批量制作的话
可以考虑增加3~5毛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自带上下和复位三键方便。

关于加入按键的考虑:
如果将这个小表放大到
如前几年做的中老年专用的大型数字表后
一般大都是放置在较高的位置
这就带来调整时间上的不便
所以直接用遥控调整时间
而舍去了按键

自打试验遥控解码完成后
所做的全部数字表
一律用遥控
彻底舍去按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晚上会不会太亮了~~

你的问题提的好
如果嫌亮的话
可以在代码里缩短扫描的时间
我现在的时间大约是0.5mS
还可以缩短为0.2~0.4mS等等
以降低亮度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在led数码管前面
放置一块茶色或宝石蓝玻璃片
遮挡一下
既降低了亮度
使显示效果更佳

网友E:
可以做成电池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成电池供电吗?

可以是可以
只是电池的容量都不大
恐难长时间显示

网友:
用DS3231模块的更准,一年误差在一分钟之内。

以下是源文件,如果能在程序里增加两路闹钟就很好了。

网友:
加RTC还是很有必要的,不小心断电了,要重新调,我觉得相当麻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是可以
只是电池的容量都不大
恐难长时间显示

单独给单片机保持供电行不行呢?

网友:
如果用绿色的发光管,护眼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H:
楼主下面的白色六边形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独给单片机保持供电行不行呢?

可以的
关于这个以前我做过实验
就是电路少许有点烦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下面的白色六边形是什么东西

呵呵
你真的很细心

那个是一个8mm螺杆
将洞洞板和一个老式合页固定在一起
合页权当小数字表的支架啦

楼主:
昨天测量了下功耗
整机工作电流20mA
那么:5VX0.02A=0.1W
计算下来大约400百天消耗1读电!

因此本机的2个亮点浮出水面:
1。功耗极低
2。遥控调整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间准不准和是否使用时钟芯片没有关系,时钟芯片只是一个低功耗且带一个经过标定的温补振荡器的玩意。
...

用程序实现软件时钟, 你需要考虑很多问题,不同条件下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引入的延时都是不确认;

基本上很难做到时间准

网友:
前一阵用LED拼了个时钟, 用arduino+ds3231+esp8266做的
手上没有专门有LED驱动芯片, 只好用arduino写程序驱动. ds3231负责基本的时间处理. esp8266负责网络对时. 还可以做手机远程遥控. 上电就自动对时, 并持续校准ds3231的时间, 对不了时就用ds3231的时间.
如果esp8266的引脚够, 根本连arduino都用不上.

网友:
加上备用电池,掉电时单片机运行但不显示时间,更好

网友:
可以加上时间判断,白天亮,晚上暗。我用原先的显示器也做过两种。

楼主:
我这个成本也就15元
不想再增加了

网友:
论坛高人多,羡慕中。

网友(2017-06-22):
引用 网友H:
楼主下面的白色六边形是什么东西

时钟模块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人!!我一直在想做一个数字钟一直未能动手, 一声叹息啊

天天赚钱,不专心搞

网友I:
看到lxa000兄弟的作品挺简洁,看着舒服

网友:
楼主强大,成本不贵,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弄个盒子装起就好看了

楼主:
那个螺丝固定了一个合叶
用来做支架的
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坛友支持!
盒子还没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lxa000兄弟的作品挺简洁,看着舒服

谢谢yangcheng84兄夸奖
看过你的很多好作品
值得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