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哥帮我看看

楼主(2017-03-25):
这个是汽车导航的,可以帮我看看这个图片的,插头,分别是什么意思吗?在这里先感谢!

网友A:
+12V                  +12V
接地                   电门钥匙拧一挡ACC位置
5V输出              CAR KEY 汽车钥匙的意思,具体怎么接未知
左喇叭正极       后视频头输入控制(倒挡触发)
接地                   接地
右喇叭正极       视频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12V
接地                   电门钥匙拧一挡ACC位置
5V输出              CAR KE ...

大哥,能不能教下我,是怎么接线?两个+12V是不是接电池正极,两个都要接吗?地线是不是接负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能不能教下我,是怎么接线?两个+12V是不是接电池正极,两个都要接吗?地线是不是接负极?

两个+12V输入,电路板上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你都接上电瓶正极就可以,接地,搭铁,就是电源负极,电瓶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12V输入,电路板上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你都接上电瓶正极就可以,接地,搭铁,就是电源负极,电瓶负极

谢谢这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