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款“银爱”更换刹车盘

楼主(2017-03-25):
近7年的车,跑了8万多公里,刹车一直就报警吱吱响,也早就购买刹车套装一年多,懒癌晚期的我,终于受不了吱吱声更换了刹车盘、蹄了。看图说话吧!

前轮

前轮

旧刹车盘

旧刹车盘

刹车分泵螺丝是13的

刹车分泵螺丝是13的

卡钳固定螺丝T50

卡钳固定螺丝T50

新旧盘子对比

新旧盘子对比

原车,副厂,新蹄子对比1

原车,副厂,新蹄子对比1

更换完成的盘子两个定位螺丝是T25

更换完成的盘子两个定位螺丝是T25

楼主:
占位待继续上图

网友A:
我的盘比你这个少三分之一都还没打算换,就换了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盘比你这个少三分之一都还没打算换,就换了片

开始也是没打算换,但是报警片总是响(换了就不响)!原车盘子开了六年多,盘子也买了再不换太不值了。因为这车肯定不会再开六年!到时候验车都烦死你!

网友:
这车哪来报警片?就是磨损导致的高频震动   你这个片也还厚  顺便跑几千公里没问题   不过响了也可以换了

网友:
哪个是报警片

楼主:
固定刹车蹄子导向的一个金属片!蹄子磨损时铁片碰到刹车盘丝丝响!

红线那个铁片

红线那个铁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刹车蹄子导向的一个金属片!蹄子磨损时铁片碰到刹车盘丝丝响!

这个是夹刹车片防止震动异响,不是报警用的,如果是这块钢片引起吱吱响就是位置出错了,在图片上看你安装不正确.刹车盘磨损不是很多,上车床加工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