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变压器可做焊机用么?如何改直流焊机?

楼主(2017-03-26):
如题,简单的直流焊机电路

网友A:
电压低不能引弧

楼主:
36伏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不能引弧

36伏低么?

楼主:
我记得有用微波炉改的,才5伏

网友:
改电焊机不容易,以前做学徒的时候社办工厂里有人改过,要焊接铸铁使用,改造成本不小,恐怕改造下来比买一台zx7-200直流逆变焊机都要贵很多。并且自己改造的不一定好用,你可以出了这个都够买一台全新的了。
5v是点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有用微波炉改的,才5伏

微波炉改的5V叫点焊机或者碰焊机,你这个变压器这么大一般改成烧焊条的那种电焊机

网友:
36V  不低     低压没危险   可以直接引弧试试   吧  不行  再拆线圈   重绕

网友B:
足够了  外置或加绕80v10a绕组 串100uf电容桥式整流后与主绕组整流后并联,我用环形变压器自己做的主绕组25v效果就很不错 只不过整流前又串了10多圈铁芯电感限流 你这个散热是个问题 最好浸油,要不小活用用还行 暂载率不高

网友:
这个口字型铁芯变压器,直接做电焊机可能不行,不好引弧,产生粘连,容易发热,损坏电力线,甚至引起火灾。可以把他该绕成粉“分头式”标准电焊机,无需增加任何费用。具体参数,可以参照有关书籍,进行简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足够了  外置或加绕80v10a绕组 串100uf电容桥式整流后与主绕组整流后并联,我用环形变压器自己做的主绕组25 ...

浸油后不就成了油浸变压器了,是不是价值就提高了!

网友:
焊接时电压不低但引弧需要60V以上才能良好引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浸油后不就成了油浸变压器了,是不是价值就提高了!

要不这形式散热不良,没法长时间用啊

网友:
其实最简单就是出掉或兑换一个好牌子的逆变焊机 不过要享受过程另当别论,手头焊机不少,反正用自制的那款声音就不一样,感觉顺手轻微的噗噗声和焊池的嗡嗡声(不是焊机声音焊机环形基本没声音空载16w0.1a)

网友:
直接做电焊机非常勉强,不好用,性能不好,需要改装才能提高性能。

楼主:
由电瓶电焊机得到启发,串一大电流电感即可,坛友以为如何?

网友:
可以实验,串联电线也可以实验,我有个36v 的变压器,次级拆卸了,计划制作个电焊机。有大二极管,想直流电实验。还有个坏200逆变焊机。

网友:
没有意义,电焊机电流大,引狐要70伏以上,绕组也不一样,焊机不是普通漆包线,外面有耐高温层绝缘。而且是有层间隔空间。普通低压变压器是漆包线直绕,带载和焊机不能比。即使采取各种措施引弧也不能持续工作,不值得。

网友:
可以的,要买铜带重绕线圈。
可以做成是普通电弧焊接或点焊机,但花费了的人力物力可以买一台了的。
铁芯就不要搞成直流的了,高频直流焊机很便宜的

网友:
这玩意估计分量不轻,点焊机固定使用还行。电焊吗便携性是硬伤而且需要重新绕线不值得改。点焊改造直接大线径铜线绕次级电压3-4V就可以了。

网友:
做成电焊机这个变压器需要增加线圈,还要加个大电感,现在是输出36V,最高峰值也就是50V,显然起弧电压不够;一般的电焊机的起弧电压大都在70~80V上下,那么输出的的平均电压就要在50V上下,所以需要把线圈增绕到电压为50V左右,再加上带芯大电感就是一个标准的电焊机了。

看楼主的变压器,做氩弧焊机倒是不错,不过有些复杂,成本也比较高,还需要气罐减压表,如果真的想改,论坛倒是有不少的高手做过,也有贴参考

网友:
你要是有38ov电源接上电源试一下就知道,不要空谈理论!我单位也有大功率行灯变压器,5kw的,我曾经就拿它当焊机用过,36v两端接上焊把线,夹上焊条就能焊,因没有电抗器所以电流很大,启弧可以说很容易,没理论上说的不宜启弧一说,就是变压器热的快,也就能焊7--8根焊条吧,就得放一边凉快去了,所以只能救救急临时用用,但如果想做的更好些,可在次级加绕几圈线,在初级做两个抽头,再在后面加一合适电感,电感用空心线圈,调电感量时也就是调电流时,空心线圈里插铁棒就行,这样完全能满足一般家庭点点焊焊的需求。